自动控制系统PID调节及控制知识

楼主(2020-01-17):
变频器PID调节口诀

PID的参数设置可以参照一下来进行: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 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自动控制系统PID 调节及控制知识(什么是PID 控制)

1. PID 调试步骤

没有一种控制算法比PID 调节规律更有效、更方便的了。 现在一些时髦点的调节器基本源自PID。甚至可以这样说: PID调节器是其它控制调节算法的吗。

为什么PID应用如此广泛、又长久不衰?

因为PID解决了自动控制理论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既 系统的稳定性、快速性和准确性。调节PID的参数,可实现在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兼顾 系统的带载能力和抗扰能力,同时,在PID 调节器中引入积分项,系统增加了一一个零积点,使之成为一阶或-阶以上的系统,这样系统阶跃响应的稳态误差就为零。由于自动控制系统被控对象的千差万别,PID 的参数也必须随之变化,以满足系统的性能要求。这 就给使用者带来相当的麻烦,特 别是对初学者。下 面简单介绍一下调试PID 参数的- -般步骤:

1.负反馈
自动控制理论也被称为负反馈控制理论。首先检查系统接线,确定系统的反馈为负反馈。例如电机调速系统,输入信号为正,要求电机正转时,反馈信号也为正(PID算法时,误差=输入-反馈),同时电机转速越高,反馈信号越大。其余系统同此方法。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