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什么情况下设置禁止布线区?

楼主(2020-01-17):
    目前了解晶振,安装孔,网口,HDMI区域设置禁止布线区,求教大神还有其他接口需要设置吗?请举例并说明下是ALL还是相邻平面层设置禁布区,非常感谢。

网友A:
    结构要求的地方、开槽、射频天线周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要求的地方、开槽、射频天线周边等

    老师,可以把你的dzktools分享下吗?

网友:
    敏感器件周围一般都有放置禁布啊

网友:
    高密度BGA区,要禁止铜皮铺铜。

网友:
    HDMI一般无需做禁布,网口,变压器,功率电感,outline开槽,这些都做所有层禁布。天线做隔层参考的时候就需要对相邻层做禁布了,参考到第三层去!

网友:
    考虑很多,安规,电磁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