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静电等干扰引起单片机程序跑飞,怎么解决?

楼主(2020-01-18):
目前把电路板上的其他芯片拆除,只保留单片机、看门狗、显示模块,用3.3V电压直接供电。用塑料袋摩擦金属后,将金属短接电路板地孔系统重启。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ESD器件试试?

网友:
    对付ESD的能量危害,一是堵(防止外部静电能量接触到系统部件包括信号地,比如用塑胶外壳包裹严实),二是疏(如果静电能量进入了系统,也要规划好一个能量泄放途径,避开芯片等敏感器件,比如接口地与系统地隔离,或加电容做交流连接,接口地最好能直接接到电源的PE地而不从PCB上流过。)。

网友:
    电源、复位等器件的位置加点ESD二极管

网友:
    这个不仅仅是原理图上,还有PCB设计呀。如果静电干扰时钟,是否会重启呢?还有拆除了其它模块时,单片机芯片的输入接口是否有高阻状态的输入呢?

网友:
    你的电路设计里,已经在单片机的每个VCC端口都加RC滤波了,已经做的很认真了。
确实是该考虑ESD器件的选用了。

网友:
    你的电源串的电阻是100欧?可以去掉电阻,加一个10u在总电源线上

网友:
    看门狗芯片也得加100n电容,除非和另外一颗共用的很近

网友:
    ESD主要还是和PCB设计相关,另外端口也得加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