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库同样引脚隐藏并链接到一个引脚的方法?

楼主(2020-01-18):
由于器件很多引脚的功能是重复的(例如 GND VCC  等等)。以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试过很多种方法(把引脚放置的时候叠起来之类的),这里单纯只考虑通过原理图库元件建立时的设置一种。
记得以前使用ad16的时候实现过这个功能,现在用AD19找不到了。

图片是以前画的库。 将器件放入原理图 加入网络标号,更新到PCB后就可以看到 GND的全部引脚都有了网络。

希望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好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也可以重PCB封装考虑,换一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重PCB封装考虑,换一种方式

你指的是这样么 举个例子,把GND的引脚序号都改成一个。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像LQFP 这些PCB封装一个个都改不是很麻烦么。
不过也是一种方式,但是这里还是想讨论一下 通过原理图 引脚连接的方式。

网友(2020-04-09):
是,这需要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