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经验汇总

楼主(2020-01-19):
PID调节器是一种线性调节器,它根据给定值r(t) 与实际输出值c(t) 构成的控制偏差:
e(t)=r(t)-c(t) .
(1.1)
将偏差的比例、积分、微分通过线性组合构成控制量,对控制对象进行控制,故称为
PID调节器。在实际应用中,常根据对象的特征
和控制要求,将P、I. D基本控制规律进行适当组合,以达到对被控对象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例如,
P调节器,PI调节器,PID
调节器等。
模拟PID调节器的控制规律为
u(t)= K ,[e(t) +:
tie
je(t)at +T。
de(t)
(1.2)
式中,K, 为比例系数,T. 为积分时间常数,To 为微分时间常数。
简单的说,PID 调节器各校正环节的作用是:
(1)比例环节:即时成比例地反应控制系统的偏差信号e(t) ,偏差一旦产生,调节器立即产生控制作用以减少偏差:
(2)积分环节:主要用于消除静差,提高系统的无差度。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于积分时间常数
T,T,越大,积分作用越弱,反之
则越强;
(3)微分环节:能反映偏差信号的变化趋势(变化速率),并能在偏差信号的值变得太大之前,在系统中引入一个有效的早期修
正信号,从而加快系统的动作速度,减少调节时间。
由式1.2可得,模拟PID调节器的传递函数为
D(S)
U(S)
Kp(1+-- +T.S)
(1.3)
E(S)
T.S
由于本设计主要采用数字PID 算法,所以对于模拟PID 只做此简要介绍。

网友:
PID调节器是一种线性调节器,它根据给定值r(t) 与实际输出值c(t) 构成的控制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