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控制三个参数的重点解释

楼主(2020-01-19):
PID算法控制
从网上找的PID讲解, 感觉还不错,是基于电机的PID 控制讲的:
PID算法原理及调整规律
-、 PID算法简介
首先必须明确PID 算法是基于反馈的。
一般情况下, 这个反馈就是速度传感器返回给单片机
当前电机的转速。简单的说,就是用这个反馈跟预设值进行比较,
如果转速偏大,就减小电
机两端的电压:相反,则增加电机两端的电压。
顾名思义,P指是比例( Proporion ),I指是积分( Integral ), D指微分( ifernial ).
在电机调速系统中,输入信号为正,要求电机正转时,反馈信号也为正(
PID算法时,误差
=输入-反馈),同时电机转速越高,反馈信号越大.要想搞懂
PID算法的原理,首先必须先
明白RI.D 各自的含义及控制规律:
2比例P:比例项部分其实就是对预设值和反馈值差值的发大倍数。举个例子,假如原来
电机两端的电压为UO, 比例P为0.2,输入值是800, 而反馈值是1000, 那么输出到电机两
端的电压应变为U0+0.2* ( 800-1000).从而达到了调节速度的目的。显然比例
P越大时,电
机转速回归到输入值的速度将更快,及调节灵敏度就越高。
从而,加大P值,可以减少从非
稳态到稳态的时间。但是同时 也可能造成电机转速在预设值附近振荡的情形,
所以又引入积
分1解决此问题。.
2积分 l: 顾名思义,积分项部分其实就是对预设值和反馈值之间的差值在时间上进行累
加。当差值不是很大时,
为了不引起振荡。可以先让电机按原转速继续运行。当时要将这个
差值用积分项累加。当这个和 累加到- -定值时,
再一次性进行处理。从而避免 了振荡现象的
发生。可见,积分项的调节存在明显的滞后。而且.
I值越大,滞后效果越明显。
2微分 D:微分项部分其实就是求电机转速的变化率。也就是前后两次差值的差而已.也
就是说,微分项是 根据差值变化的速率,
提前给出- -个相应的调节动作。
可见微分项的调节
是超前的。并且D 值越大,超前作用越明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振荡。比例项的作用
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 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
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
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
二、参数调整一般规则
由各个参数的控制规律可知,比例
P使反应变快,微分D 使反应提前,积分1 使反应滞后。
在一-定范围内,P, D值越大,调节的效果越好。各个参数的调节原则如下:
PID调试一般原则
在输出不振荡时,增大比例增盛
在输出不振荡时,减小积分时间常数
Ti.
输出不振荡时,增大微分时间常数
Td.

网友:
PID算法控制 从网上找的PID讲解, 感觉还不错,是基于电机的PID 控制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