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软件编写详解(重点推荐)

楼主(2020-01-19):
PID算法
这个是PID 公式:
U(k+1)= U(k)+( KP"E(k)- KI"E(k-1)+ KD"E(k-2) )
对你的系统而言,
U(k)就是当前占空比。我这里先假定 你的占空比对应 定时 器寄存器设置
范圈是0-85535.同时假定 定时器设置为 a 的时候,
占空比输出为0%, 全部是低电平,完全不加热。65535 的时候,占空比输出100%, 全速加
热。
E(k)是当前温度和设定温度的误差值
E(-1)是上次计算时的误差值
E(k-2)是上上次计算时的误差值
由于KP,KI, KD三个系数现在都不知道。需要整定,有自动整定,也有手动整定。我们
先采取手动整定的方案。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温度相差
40C,显然,需要比较快速的加热。水温在正常系统使用的时
候,显然是0-100C的。
而你们这里需要目标温度是
30-60C,故最大加热的差值可以认为是
60-0 = 60. (假定不.
是冰,是水开始加热)
我们可以认为,在需 要最大加热差值的时候,
仅用比例控制应当是开启全速加热。
所以我们
可以得到一个KP 的估计值。
KP = 65535/80= 1000左右。这个意思是 最大温差对 应最快加热速度。
然后,假设KI=800, KD=300:比例系数Kp=最大寄存器差值- 实际情况巴温度等老最大差值门
注意,系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整定,此为假设。
好,现在假定设置
需要温度是60C, 而当前温度是
20C.那么可以知道
第一次
U(k)=0
-最开始是没有占空比输出的。所以是占空比是 0
E(k)= 60-20 = 40
-一第一次的误差
E(k-1)=0
- .还没有上次,所以初始化为 0
E(k-2)=0
-还没有上上次,所以初始化为
由于KP假定是1000, 所以
U[(k+1)= 40"1000 = 40000
所以,现在就可以按照
占空比40000 来加热了。
由于热系统是一个缓慢变化的系统,
所以,加热需要- -段时间才可以看到效果,
假设采用固
定间隔时间来设计。这里取
5秒。
5秒过后,假定温度上升了
5C,当前温度为25C.
则计算第二次占空比过程。
第二次
U(k) = 40000
E(k)= 60-25=35
E(k-1)=40
E(k-2)=0
U(k+1) = 40000 + 35"1000 - 40*800 + 0 = 43000
(加热加速了)
又过了5秒,假定温度上升了 6C.当前温度为 29C
第三次

网友:
U(k+1)= U(k)+( KP"E(k)- KI"E(k-1)+ KD"E(k-2) )

网友(2023-03-08):
    PID一直运行不好,参考一下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