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字数字IC笔记

楼主(2020-01-19):
    全字数字IC笔记

一(10分):x,y,z位宽为8bit,c位宽为4bit,a=1’b1;b=8’h12;如果c=~a;&nBSP; x=b+{~a}; y=b+~a;  z=b+c;则x,y,z用2进制数表示分别是多少?
二(10分)用基本门电路(与,或,非)画出2个bit的数据相加的加法器。
    三(10分)请阐述下PVT三项因素对数字电路的影响
四:(10分)下面一段组合逻辑,改错
    module  select(sel,a,b,c,out);
    input  [1:0]  sel;
    input  [1:0]  a,b,c;
output [2:0]  out;
reg    [2:0]  out;
    always @(a,b,c)
       if(sel==2’b00)
              out=a+b;
           else  if(sel[1])
                     out=b+c;
endmodule
    五:(15分)请判断以下概述是否正确,并针对错误描述简述原因
1:数字电路设计中竞争和冒险会带来电路上的毛刺,需要加入RC滤波电路滤除
    2:如果DFF的Hold时间不满足,通常可以通过降低时钟运行速度来解决
    3:DFF的setup时间是根据DFF与DFF之间的时序路径分析出来的,把时钟变慢可以有效增加DFF的setup时间
    4: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区分的主要方式是看是否使用的同一个时钟
    5.异步reset信号因为和时钟是异步的,因此不需要加时序约束
六(15分)现有如下电路,信号A,B,C都是1bit信号,假设一级门延时为0.5ns,组合逻辑L1、L2的延时分别为5级门延时、7级门延时(注:不可拆分);各DFF的延时,Setup和Hold时间都是相当于1级门延时;如果D和E等其他路径为非关键路径,请问:该电路最高速度为多少?如果该电路设计目标分别是200MHz,该如何修改电路?

网友:
    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区分的主要方式是看是否使用的同一个时钟,这点很重要,不然会出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