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丝印不规范导致贴片角度错误

楼主(2020-01-19):
BGA丝印不规范导致贴片角度错误

1 主 题:BGA丝印不规范导致贴片角度错误
2 作 者:朱展宇
3 所属部门:电装设备科
4 创建日期:2001-03-22
5 现象描述:
BGA器件在我们公司的产品中应用越来越广泛,按照行业标准它的角度定义都是按如下图的对应关系定义的:

                                                                                          图一                                                  图二
但在3月20日SMT03线首次生产单板BSS22O1SC-1时出现了如下图所示的PCB上的角度丝印错误的情形:

                                                                                          图三                                                 图四
该BGA编码为43010017,贴片位置U401,按程序中的贴片方向为180度,贴出来的结果为BGA上的标示点对应PCB丝印上的“1”,但项目人在首检时确认该贴片方向有误,正确的应为下图所示,也即贴片角度改为90度:

6 原因分析:
⒈根本原因是在CAD设计时因“A B C D E F G H I”和“1 2 3 4 5 6 7 8 9”正确的丝印位置被电阻、电容等小料的丝印所占领,所以只好将丝印标示移到相应的对边,因此形成了图四错误的标示,给我们识别方向造成了误导。这是PCB源头上的丝印设计错误;
⒉该板首次生产,由于丝印错误的误导,checklist技术员误以为PCB上的丝印“1”就是第一脚,所以没有check出来,对于PCB上的丝印错误也没有发现,从而直接导致了本次贴片角度的错误。
7 改进措施:
根据项目人确认的方向更正程序中的贴片角度。反馈CAD设计人员,再次投板时更改丝印设计。
8 经验教训:
⒈设计是源头,设计上的一些低级错误流到生产环节上会被放大,对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都无疑影响很大,所以希望工艺工程师在参与产品的工艺设计时应尽可能地在源头发现错误,避免对生产环节造成影响;
⒉对于这种情形我征求许多人,包括工程师、技术员、IPQC、操作员的意见,没有人想得到正确的方向竟然是没有丝印的一角,大多数人的回答为“BGA实物上的标示点对应PCB上BGA丝印的1”。 对于BGA贴片方向的识别,我们还存在理解上的误区,对于BGA丝印上的“A B......"和“1 2 ......”脚丝印标示含义还不是很清楚。同时这也说明我们很多人在碰到不一致的情形时,就会用常识性、习惯性的思维作出判断,在某些情况下这往往是不可靠的。
⒊希望checklist技术员在Check BGA方向时,注意到这种情况,BGA的正确丝印标识应如图二所示:“ A B C D E F G H I”和“1 2 3 4 5 6 7 8 9”交叉的“A 1”脚才是BGA的第一脚,如发现不一致时,应找相关人员进行确认,避免贴片角度错误。
9 点评
这个案例很有意义。客观讲,设计这个单板的CAD人员是很有创意的,他知道丝印本来该放在哪里,但当放不下时,就放到相对的另一侧。单板工艺工程师在工艺审查时注意到了,但是只用了2秒种时间就认同了这种腾挪,因为BGA的意思就是“球状栅格阵列”的意思,而栅格中一个点(即一个焊盘或引脚)的定位是靠两维坐标,及(1、2、3、4。。。。)和(A、B、C、D、。。。。)同时决定的,而坐标标尺放在哪一侧都能表示清楚。但实践证明两个人能看懂,并不等于别人都能看懂。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案例重新认识BGA,并在使用中用A1、B2、C3等描述来说明一个引脚,比如5DX,如果不用这种描述就无法说清楚哪个脚有问题,希望在检验通用指导书中增加相应描述,也希望中试工艺人员和CAD人员以此为诫。

网友:
    管教顺序很重要,不然焊上去还得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