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1-19):
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1、请问USB电源效率如何评估?
2、5V4.8A电源,满载工作2小时,变压器105°,是不是效率太低?
非常感谢!

网友:
    你需要一个电参数测试仪,能测量输入交流电压、交流电流、功率因素、功率值;
    还需要一个电子负载仪,能比较精确的测量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功率的。
    然后你把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就是你的效率。
效率低的话,变压器肯定比较烫的。
USB测量有很多规则的,要看你是符合什么能效标准,5级还是6级,室温测量还是高温箱里测量,你只说变压器的温度,没说环境温度,这就不对了。所以只说105℃的温度是没法评估的。

网友:
    105度是在什么环境下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