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出一个复指数序列的幅度、相位、实部和虚部的MATLAB脚本

楼主(2020-01-19):
该复指数序列为:

直接给出MATLAB脚本: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n = [-10:10];
  • alpha = -0.1 + 0.3j;
  • x = exp(alpha*n);
  • subplot(2,2,1);
  • stem(n,real(x),'filled');
  • title('real part');
  • xlabel('n');
  • ylim([-3,2]);
  • subplot(2,2,2);
  • stem(n,imag(x),'filled');
  • title('imaginary part');
  • xlabel('n');
  • subplot(2,2,3);
  • stem(n,abs(x),'filled');
  • title('magnitude part');
  • xlabel('n');
  • subplot(2,2,4);
  • stem(n,(180/pi)*angle(x),'filled');
  • title('phase part');
  • xlabel('n');

网友:
复指数序列的幅度、相位、实部和虚部的MATLAB脚本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