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isnan函数

楼主(2020-01-19):
isnan函数
1.功能
       判断某个数是否为非数NAN
2.格式
       TF = isnan(A)
       返回一个与A同维数的矩阵
       若A中某元素为NAN(“非数”),则TF中相应位置元素为逻辑1(true);
       若A中某元素不是NAN,则TF中相应位置元素为逻辑0(false)。
       若元素为虚数,如果z的实部或虚部都是NaN,那么isnan函数返回逻辑1,如果实部和虚部都是inf,则返回逻辑0。
3.例子
    >> A=[0/0 0 nan 1/0];
    >> isnan(A)
ans =
     1     0     1     0
解释:0/0是非数,nan就是非数,但是1/0= Inf,不是nan,如下:
   >> 1/0
ans =
     Inf
   >> 0/0
ans =
      NaN
4.inf与nan
     Matlab中的Inf和-Inf分别代表正无穷和负无穷,NaN表示非数值的值,产生一般是由于0 做了分母或者运算溢出,产生了超出双精度浮点数数值范围的结果,非数值量则是因为0/0,或者Inf/Inf型的非正常运算。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