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显示问题

楼主(2020-01-19):
请教下各位,为什么这个网络不显示?

网友:
    可能是没连接

网友:
    没连接不显示

网友:
    占个座      坐等大咖出来

网友:
    还没连接上

网友:
    把走线连接上试试

网友:
    应该是走线另一端没有连接上

网友:
    走线沒连接上

网友:
    没有链接

网友:
    满足要求:显示绿色;不满足要求:显示红色;线没连完:显示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