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手机屏蔽罩”的设计

楼主(2020-01-19):
屏蔽罩是手机上常见的电子结构件,主要作用是防止电磁干扰(EMI),对PCB上的元件和LCM起屏蔽,正因为如此,屏蔽罩设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手机的整体性能,本文就介绍一下屏蔽罩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主要事项;

1 屏蔽罩的结构形式

通常都是两件式,下方与主板SMT的一件是支架(frame),上方与支架配合在一起的是盖子(cover),如下:

现在随着对手机要求的不断提高,很多机器已开始使用拉伸屏蔽罩(单件拉伸或两件中的屏蔽支架拉伸),相对普通两件式,拉伸屏蔽罩的有点就是泄露少,屏蔽性能更好,如下图:

2 材料应用

支架一般可采用Cu-C7521(R-1/2H or R-OH)(镍白铜、洋白铜、Nickel Silver)、不锈钢、镀锡钢带(马口铁皮)等,建议采用洋白铜,原因:洋白铜在焊接、散热和蒸气方面上比较好。

盖子一般使用不锈钢SUS304(R-1/2H;

屏蔽盖子可选用0.1或0.15mm厚材料,尽量选用0.15mm的;折弯类屏蔽支架尽量选用0.20mm厚的材料,少用0.15mm厚的材料;拉伸类屏蔽支架必须采用0.2mm厚的材料。

3 设计指导

3.1普通两件式屏蔽罩设计

如下图:

1.屏蔽支架与屏蔽盖子X、Y方向四周侧边间隙均为0.05mm;Z方向顶部也需预留0.03~0.05mm的间隙,避免屏蔽框孔位下移后,屏蔽盖扣不到位;

2.屏蔽盖子可选用0.1~0.2厚材料,尽量选用0.15mm的;折弯类屏蔽支架尽量选用0.20mm厚的材料,少用0.15mm厚的材料;拉伸类屏蔽支架必须采用0.2mm厚的材料;

3.普通折弯支架:盖子与PCB至少避让0.3以上间隙,防止锡膏爬墙顶屏蔽盖,影响扣合; 拉伸支架:盖子与支架Z向0.1以上间隙;

4.屏蔽盖(cover)的材料用不锈钢SUS304(R-1/2H) ;屏蔽支架(frame)材料用洋白铜C7521(R-1/2H or R-OH);

5.屏蔽支架上的装配通孔直径一般采用Φ0.6;屏蔽盖子上的凸点内侧壁直径为Φ0.70、凸出内侧壁高度为0.15mm

6.屏蔽支架/盖子必须设计扣点,单边需至少设计一处扣点,每增加5mm增加一处扣点,即5mm至少1处,10mm需2处,15mm需做3处,扣点必须为通孔;

7.如果器件高度比价高,屏蔽支架无法长筋位的,可局部凸起长筋位,贴片后再把凸起筋位撕掉;撕手位距离屏蔽框内边缘需大于1mm以上,便于个别易断筋无法手撕时采用剪除方式;

1.屏蔽盖子不可以做拉伸件,只能做折弯工艺;屏蔽支架可做拉伸,但支架料厚必须为0.20mm,高度≥1.25mm;拉伸件转角处的最小内R角至少要保证0.65mm以上,最小外R角至少要保证1.0mm以上,焊接法栏翻边要在0.20mm以上;

2.四周凸缘切边宽度B=0.2mm(1倍料厚), 增加平整度稳定性

3.外框内圆角R1最小可做到R0.65mm, 最好以R1.0mm以上为佳, 抽引成型不能有直角急转处,否则抽引会破裂;

4.外框外圆角R2= l . 0 mm,最好以R1.5mm以上为佳;

5.A尺寸不要小于0.7mm, 以1.0mm以上为佳;

网友:
拉伸屏蔽罩的优点就是泄露少,屏蔽性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