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双线阵ccd的epccpc测量系统的电路设计与实现

楼主(2020-01-19):
摘要:采用基于双线阵电荷耦合器件(CCD)的带钢对中/4边纠偏(EPC/CPC)测量系统,
可以更好地解决带钢在运动中的跑偏问题。针对该测量系统,设计了基于89C51单片机和复杂可
编程(cpld)器件的硬件测量电路。文中详细介绍了该电路的设计思想和系统组成,同时提出了一
种更好的边缘检测方案,并举例说明了CCD驱动器的用户控制脉冲SP和FC在工程实践中的应
用。实验结果表明该测量电路完全满足设计要求。

目前所使用的带钢纠偏系统,大多都采用光敏
大等方面的问题[2]。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了基于双线阵
CCDc副的EPC/CPC(Edge/Center Position
Contr01)数字测量方案,使带钢自动对中(对边)纠
偏,保持带钢中心(对边)位置基本不变,满足连续对
中(对边)要求[4]。并开发出了基于89C51单片机和
CPI.D器件的硬件测量电路。该系统采用由Chip
LED阵列和柱面透镜构成的平行光投射系统的照
明方案,利用了高速线阵CCD光电检测技术[5],同
时在高性能液压跟踪控制系统的配合下,可实现高
速带钢智能纠偏控制。
本文主要介绍基于线阵CCD的EPC/CPC数
字测量系统的硬件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同时也详
细比较了几种不同的带钢边缘检测方案,并举例说
明了CCD驱动器的用户控制脉冲SP和FCC6]在边
缘提取和图像测量中的应用,最后给出了该测量系
统的实际测量结果。
1 系统测量原理
经分析,为了提高系统的测量精度及照明光源
的有效利用率,我们采用双CCD的测量方案,即在
被测带钢两个边缘的垂直方向,均安置一套测量系
统。该系统由平行光投射照明系统(主要由Chip
LED阵列和柱面透镜构成)、镜头、线阵CCD及其
驱动器、数据采集和后续处理电路等组成。以被测带
钢的一个边缘为例,如图1所示。Chip LED阵列发
出的光束经柱面透镜汇聚后,形成一个高亮度的、照
度均匀的平行光束平面投射到被测带钢表面,像一
把“光刀”一样,在被测带钢表面“切”出一条长约35
enl,宽约3 cm的亮带,照明带钢的一个边缘。线阵
CCD经过调整,使其位于LED光束平面内。落至带
钢外侧的亮带被地面上的涂黑层或撒落的煤层吸收
掉,而落到带钢上的亮带经带钢反射后成像在线阵
CCD光敏面上。这样,CCD上亮区与暗区的分界对
应于带钢的边缘,经采集进入后续处理电路。
由几何光学可知:求得物平面内的亮带在CCD
光敏面上所点亮的光敏元数目后,通过下式计算即
可求得带钢的边缘位置:
Y—Z·Y7/l’ (1)
即:
Y—Z·d·n/z7 (2)
式中:Y为物平面内带钢的长度(mm);Y7为带钢在
CCD光敏面上所成的像的长度(mm);z为CCD成
像系统的物距(ram);z7为CCD成像系统的像距
(mm);d为CCD相邻光敏元的中心距(mm);以为
CCD光敏面上被点亮的光敏元数目,可由后续处理
电路中的脉冲计数模块求得。
事先确定带钢的中心位置或两个边缘的初始位
置在线阵CCD上的对应位置,便可测量出带钢两个
边缘的位置及其位置变化,进而确定出带钢中心位
置及其变化量。显然,该系统可以同时测量带钢的宽
度。这样,根据检测到的带钢边缘位置的变化来调整
跑偏控制系统,从而实现对带钢的纠偏。

附件下载:

网友(2020-04-20):
复杂得电路必须用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