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51系列单片机中实现dma数据传送

楼主(2020-01-19):
摘要:51单片机在数据传送中容量明显不足, 应用接口扩展电路和DMA控制器,通过存储器
扩展,在几乎不占用单片机资源的情况下,实现了单片机控制系统的DMA数据传送。该方法可
用于软盘驱动器或高速采样的接口设计中。
关键词:存储器扩展;单片机; DMA
0引言
在51系列单片机控制系统中,信息的实时处
理往往需要数据的批量传送。不管是采用中断技
术,还是采用软件查询,每次传送都需要单片机执
行若干条指令,因而传输速度受单片机指令速度的
限制。尤其对于像高速数据采集等需要成批交换数
据的场合,速度远远不够用。为了实现单片机与高
速外设交换数据,应用DMA和接口电路实现了51
系列单片机控制系统的DMA的数据传送[1。
1注意事项
对于复杂的单片机控制系统,必须解决低速的
CPU和高速的外设的矛盾,应注意:
(1) 为符合通用接口标准,有6条信号线,
即:
DMA请求信号DREQ;
DMA应答信号DACK;
DMA传送过程结束信号EOP;
输入/输出设备读写信号线IOR和Iow;.
输入/输出设备准备就绪信号线READY。
(2)接口与DMA传送控制尽量不占用单片机
的系统资源,只占用一个中断。另外根据单片机当.
前处理任务的缓急情况,对DMA的请求讲行应答,
该应答并不占用单片机的资源。2电路实现原理
2.1存储器扩展电路
51系列的单片机的外部存储容量只有64kB,
在高速数据采集的情况下,其容量明显不足。若以
采样率50kB/s计算,只能容纳1s多的采样量,况
且要求DMA在传送期间,CPU要正常工作。这就
要求对存储容量进行扩展。下面以图1所示存储器
扩展电路为例说明存储器扩展的原理。为说明问题
的方便,省去了编码电路。只以单片机的P2.7和
p2. 6作为片选线,下一节的DMA控制电路也简单
以P2.5作片选线。因而特此说明,原理电路中各
寄存器的端口地址不惟一_[2]。
8255是-种可编程的并行I/O接口芯片,具
有两个8位I/0口A,B和两个4位I/0口C。它.
们均可由编程决定其工作方式[3]。编程设定PB口
和PC口为输出口,用于为6264提供地址; PA双
向输入输出口,作为6264数据口,其地址分配如.
表1所示。

附件下载:

网友:
实现了单片机控制系统的DMA数据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