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巡线

楼主(2020-01-20):
    PID算法巡线
    制模型:你控制- 一个人让他以PID 控制的方式走110 步后停下.
    (1) P比例控制,就是让他走110 步,他按照-一定的步伐走到- -百零几步(如108 步) 或100多步(如112
    步)就停了。
    说明:
    P比例控制是- -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 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
    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
    存在稳态误差( Steady-state error )
(2) PI积分控制,就是他按照一定的步伐走到
    12步然后回头接着走,走到 108 步位置时,然后又回头向
    110步位置走.在110 步位置处来回晃几次,最后停在
110步的位置. .
说明:
在积分I 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
    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
    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
    ).为了
消除稳志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
积分项”.积分項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
    大.这样,印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 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
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
    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 ( 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志误差。
    (3) PD微分控制,就是他按照一定的步伐走到一百零几步后,再慢慢地向
110步的位置靠近,如果最后能精
    确停在110 步的位置,就是无静差控制:如果停在
    110 步附近(如109步或111 步位置),就是有静差控制. .
    说明:
在微分控制D 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蔼甚至失稳,
    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
(环节)或
有滞后( delay )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作用的
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
比例尸"项往往是
    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
    懒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
    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快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
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
    P+微分D (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小明接到这样一一个任务: 有一-个水缸有点漏水
(而且漏水的速度还不一定固定不变) 要求水国高度谁持在某个位置,-一旦发现水面
高度低于要求位置。就婴性水缸里加水。
    小明接到任务后就一-直守在水缸旁边。时间长就觉得无聊。就跑到房里看小说了,每.
分钟袁检查一次水国高度。水漏得太快。每次小明来检查时,水都快漏完了。离要求的高度相差很远。小明改为每
    3分钟来检查一
次,结果每次来水都没怎么漏,不需要加水,来得太频繁做的是无用功。几次试验后,确定每
10分钟来检查- -次。这个检查时间
就称为深样關期。
开始小明用瓢加水,水龙头离水缸有十几米的距离,经常要跑好几趟才加够水,于是小明又改为用桶加,一如就是一 一桶。跑的
次数少了,如水的速度跑快了,但好几次格缸给加道出了。不小心弄疆了几次鞋,小明又动脑筋。我不用瓢也不用相,老子用盐。
    几次下索,发现刚刚好,不用跑太多次。也不会让水溢出。这个加水工具的大小概称为比例系数。
    小明又发现水虽然不会加过量滩出了,有时会高过要求位置比较多。还是有打湿鞋的危险。他又想了个办法,在水虹上装-个
漏斗,每次加水不直接倒进水虹,面是倒进漏4让它慢慢加。这样溢出的问题解决了,但加水的速度又慢了,有时还赶不上漏水的
速度。于是他试着变换不同大小口径的漏斗来控制如水的速度,最后终于找到了满意的漏斗。湖斗的时间就称为积分时间。
    小明终于味了-0,但任务的婴求突然严了,水位控制的及时性要求大大提高,一旦水位过低, 必须立即格水加到要求位置,
而且不能高出太多,否则不给工钱。 小明又为难了!于是他又开努脑筋,终于让它想到一 -个办法,常放一盐备用水在旁边,一-发现
    水位低了,不经过漏斗就是一-盐水下去。 这样及时性是保证了,但水位有时会高多了。他又在要求水面位置上面一-点格水缸要求的
水平面处凿一孔,再接- -根管子到下面的备用桶里这样多出的水会从上面的孔里漏出来。这个水漏出的快慢就称为微分时间。

    到几个闫采样周期的帖于,临时想了这么个故事。微分的比喻一点牵强。 不过能帮助理解赋行了,啊啊,入门级的,如能帮助新手
理解下PID, 于愿足矣。故事中小明的试验是一 一步步独立做,
    但实际加水工具、解斗口径。 温水孔的大小同时 都会影响加水的速度,
水位超调量的大小。做了后面的实验后,往往还要修改改前面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