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巡线

楼主(2020-01-20):
PID算法解释
很多同学都不清楚PID 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很多不是自动化的学生。他们开口就要资料,要程序。
这是明显的学习方法不时,起码,首先, 你要理解
PID是个什么东西。
本文以通俗的理解,以小车级向控制举例说明
PID的一些理解。
首先,为什么要做PID 9
由于外界原因,小车的实际速度有时不稳定,这是其一,
要让小车以最快的时间达达到既定的目标速度,这是其二。
速度控制系统是闭环,才能满足整个系统的稳定要求,必竟速度是系统参数之- -,这是其三
小车调速肯定不是线性的,外界因素那么多,没人能证明是线性的。如果是线性的。直接用
P就可以了。
比如在PWM=80% 时, 速度是2M/S ,那么你要它3MS ,就把PWM提高到90% .因为90/60=3/2 , 这样
一来太完美了。
完美是不可能的.
那么不是线性的,要怎么怎么控制
PWM使速度达到即定的速度呢?即要快,又要准,又要狠。(即快准狠
)系统这个速度的调整过程就必须通过某个算法调整,- -般
PID就是这个所用的算法。
可能你会想到,如果通过编码器测得现在的速度是
2.0m/s.要达到 2.3m/s 的速度, 那么我把pwm增大一
点不
就行了吗?是的。增大pwm 多少呢? 必领要通过算法。因为PWM 和速度是个什么关系,对于整个系统来说,
谁也
不知道。要- 一点-一点的试,加个 1%,不够,再加1%还是不够,那么第三次你还会加 1% 吗?很有可能就加2%
了。
通过PID 三个参数得到-一个表达式:△PWM=a’ OV1+b" △V2+c' OV3,abc 是通过PID的那个长长的
公式展开
然后的简后的数字,△V1 ,△V2,△V3此前第一次调整后的速度差
,第二次调整后的速度差. 第三次。.
- -句话, PID要使当前速度达到目标速度最快,置要建立如何调整
pwm和速度之间的关系。
输入输出是什么: .
输入就是前次速度,前前次速度,前前前次速度。
输出就是你的PWM 应该增加或减小多少.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