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原理及调整规律

楼主(2020-01-20):
    一、PID算法简介
在智能车竞赛中,要想让智能车根据赛道的不断变化灵活的行进,PID算法
的采用很有意义。
    首先必须明确PID 算法是基于反馈的。- -般情况下,这个反馈就是速度传
感器返回给单片机当前电机的转速。简单的说,就是用这个反馈跟预设值进行比
    较,如果转速偏大,就减小电机两端的电压:相反,则增加电机两端的电压。
顾名思义,P指是比例(Proportion ),I指是积分(Integral ),D指微
分(Differential ) 。在电机调速系统中,输入信号为正,要求电机正转时,反
    馈信号也为正(PID 算法时,误差=输入-反馈),同时电机转速越高,反馈信号
越大。要想搞懂PID 算法的原理,首先必须先明白P,I,D 各自的含义及控制规律:
    比例P:比例项部分其实就是对预设值和反馈值差值的发大
    倍数。举个例子,假如
原来电机两瑞的电压为U o。 比例P为0.2,输入值是800, 而反馈值是1000, 那么输
    出到电机两端的电压应变为U o+0.2* (800-1000) .从而达到了调节速度的目的. .
    显然比例P越大时,电机转速回归到输入值的速度将更快,及
    调节灵敏度就越高。
从而,加大P值,可以减少从非稳态到稳态的时间。但是同时也可能造成电机转速
在预设值附近振荡的情形,所以又引入积分I 解决此问题.
积分1:顾名思义,积分项部分其实就是对预设值和反馈值之间的差值在时间上进
行累加。当差值不是很大时,为了不引起振荡。可以先让电机按原转速继续运行。
    当时要将这个差值用积分项累加。当这个和累加到- -定值时,再-次性进行 处理.
    从而避免了振荡现象的发生。可见, 积分项的调节存在明显的滞后。而且 1值越大,
    滞后效果越明星。
微分D:微分项部分其实就是求电机转速的变化率。
也就是前后两次差值的差而已.
也就是说,微分项是根据差值变化的速率, 提前给出一个相应的调节动作。
    可见微分项的调节是
    超前的。并且D值越大,超前作用越明显。可以在- -定
程度上缓冲振荡。
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
    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
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
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巫超调。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