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应用之GPU加速

楼主(2020-01-20):
由于GPU近几年地迅速发展,GPU在多线程计算等方面逐渐超越CPU成为计算的主力军。而Matlab是常用的数学应用软件,现在讲解一下如何在Matlab中使用GPU加速计算

文章目录
       0. 必要条件
       1.给GPU传输数据
              1.1 CPU的数据复制到GPU
              1.2 直接在GPU上设置数据:
       2.数据在GPU上运算
       3.GPU数据回传
       4.使用技巧
              4.1 如果没有并行计算不建议使用GPU
              4.2 如果没有Nvidia显卡或者显卡驱动
              4.3 双精度尽量转换为单精度
       附录

0. 必要条件

要想在Matlab中使用GPU加速有两个必须的条件

  • 计算机上安装了NVIDIA显卡,目前AMD与Intel显示是暂不支持的;
  • 安装NVIDIA显卡驱动。

1.给GPU传输数据

1.1 CPU的数据复制到GPU

在使用GPU计算的时候,只需要将CPU的数据复制到GPU中即可。

  • G = gpuArray(M);

上边是对数据的名称做了修改,也可以直接进行重新赋值。

  • M = gpuArray(M);

1.2 直接在GPU上设置数据:

  • A = zeros(10, 'gpuArray');

可以对0矩阵以及1矩阵直接进行复制,但是在程序后边需要标注使用gpuArray。

  • r = gpuArray.rand(1, 100) % 一行,一百列

随机矩阵的产生。

2.数据在GPU上运算

在GPU可以正常运行基本的运算,与正常矩阵计算方法相同

  • A=abs(A);

具体的可以运行的运算可以使用命令

  • methods(gpuArray)

进行查看,Matlab可以在GPU运行的具体运算可以查看附录,附录中是Matlab给出的结果。

3.GPU数据回传

  • B = gather (A);

直接使用上边的命令就能够将GPU中的数据回传给CPU。

4.使用技巧

4.1 如果没有并行计算不建议使用GPU

  • index = 0;
  • index = gpuArray(index);
  • for i = 1 : 10000
  •     tic
  •     for j = 1 : 100000
  •         index = index + 1;
  •     end
  •     toc
  • end
  • disp(index)

通过上边程序第二行程序就可以在GPU上运行,注释掉就会在CPU上运行。在我的电脑上运行时间如下表所示。

设备                 CPU                      GPU
时间              0.00010 s            1.97301

由此可以看出,单个线程运行程序还是建议在CPU上运行,CPU的主频还是高一点,GPU主要是支持多个线程同时运行。

4.2 如果没有Nvidia显卡或者显卡驱动

如果没有Nvidia显卡或者显卡驱动,会显示下边的提示。

4.3 双精度尽量转换为单精度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将计算过程中双精度转换为单精度。因为在GPU中单精度的计算速度明显优于双精度,在时间上会有很大的缩减。
附:单精度与上精度区别

数据类型                    大小(字节)                     取值范围                  保留有效位数
单精度                   4个字节(32位)         3.4E-38~3.4E+38               7位
双精度                   8个字节(64位)         1.7E-308~1.7E+308           16位

附录

  • >> methods(gpuArray)
  • Methods for class gpuArray:
  • abs                   eq                    ipermute              quiver3
  • accumarray            eRF                   iradon                rad2deg
  • acos                  erfc                  isaUnderlying         radon
  • acosd                 erfcinv               isbanded              rdivide
  • acosh                 erfcx                 isdiag                real
  • acot                  erfinv                isempty               reallog
  • acotd                 errorbar              isequal               realpow
  • acoth                 existsOnGPU           isequaln              realsqrt
  • acsc                  exp                   isequalwithequalnans  reducepatch
  • acscd                 expint                isfinite              reducevolume
  • acsch                 expm                  isfloat               regionprops
  • all                   expm1                 ishermitian           rem
  • and                   eye                   isinf                 repelem
  • angle                 ezcontour             isinteger             repmat
  • any                   ezcontourf            islogical             reshape
  • applylut              ezgraph3              ismember              rgb2gray
  • area                  ezmesh                ismembertol           rgb2hsv
  • arrayfun              ezmeshc               isnan                 rgb2ycbcr
  • asec                  ezplot                isnumeric             ribbon
  • asecd                 ezplot3               isocaps               roots
  • asech                 ezpolar               isocolors             rose
  • asin                  ezsurf                isonormals            rot90
  • asind                 ezsurfc               isosurface            round
  • asinh                 factorial             isreal                scatter
  • assert                false                 issorted              scatter3
  • atan                  feather               issparse              sec
  • atan2                 fft                   issymmetric           secd
  • atan2d                fft2                  istril                sech
  • atand                 fftfilt               istriu                semilogx
  • atanh                 fftn                  kmeans                semilogy
  • bandwidth             fill                  knnsearch             setdiff
  • bar                   fill3                 ldivide               setxor
  • bar3                  filter                le                    shiftdim
  • bar3h                 filter2               legendre              shrinkfaces
  • barh                  find                  length                sign
  • besselj               fix                   line                  sin
  • bessely               flip                  linspace              sind
  • beta                  flipdim               log                   single
  • betainc               fliplr                log10                 sinh
  • betaincinv            flipud                log1p                 size
  • betaln                floor                 log2                  slice
  • bicg                  fplot                 logical               smooth3
  • bicgstab              fprintf               loglog                sort
  • bicgstabl             full                  logspace              sortrows
  • bitand                gamma                 lsqr                  sparse
  • bitcmp                gammainc              lt                    spfun
  • bitget                gammaincinv           lu                    spones
  • bitor                 gammaln               mat2gray              sprand
  • bitset                gather                mat2str               sprandn
  • bitshift              ge                    max                   sprandsym
  • bitxor                gmres                 mean                  sprintf
  • bsxfun                gop                   medfilt2              spy
  • bwdist                gpuArray              mesh                  sqrt
  • bwlabel               gradient              meshc                 stairs
  • bwlookup              gt                    meshgrid              std2
  • bwmorph               head                  meshz                 stdfilt
  • cast                  hist                  min                   stem
  • cat                   histc                 minres                stem3
  • cconv                 histcounts            minus                 stream2
  • cdf2rdf               histeq                mldivide              stream3
  • ceil                  histogram             mod                   streamline
  • cgs                   horzcat               mode                  streamparticles
  • chol                  hsv2rgb               movmean               streamribbon
  • circshift             hypot                 movstd                streamslice
  • clabel                idivide               movsum                streamtube
  • classUnderlying       ifft                  movvar                stretchlim
  • comet                 ifft2                 mpower                sub2ind
  • comet3                ifftn                 mrdivide              subsasgn
  • compass               im2double             mtimes                subsindex
  • complex               im2int16              nan                   subspace
  • cond                  im2single             ndgrid                subsref
  • coneplot              im2uint16             ndims                 subvolume
  • conj                  im2uint8              ne                    sum
  • contour               imabsdiff             nextpow2              superiorfloat
  • contour3              imadjust              nnz                   surf
  • contourc              imag                  nonzeros              surfc
  • contourf              image                 norm                  surfl
  • contourslice          imagesc               normest               svd
  • conv                  imbothat              normxcorr2            svds
  • conv2                 imclose               not                   swapbytes
  • convn                 imcomplement          nthroot               symmlq
  • corr2                 imdilate              null                  tail
  • corrcoef              imerode               num2str               tan
  • cos                   imfill                numel                 tand
  • cosd                  imfilter              nzmax                 tanh
  • cosh                  imgaussfilt           ones                  tfqmr
  • cot                   imgaussfilt3          or                    times
  • cotd                  imgradient            padarray              transpose
  • coth                  imgradientxy          pagefun               trapz
  • cov                   imhist                pareto                tril
  • csc                   imlincomb             patch                 trimesh
  • cscd                  imnoise               pcg                   trisurf
  • csch                  imopen                pcolor                triu
  • ctranspose            imreconstruct         pdist                 true
  • cummax                imregdemons           pdist2                typecast
  • cummin                imregionalmax         permute               uint16
  • cumprod               imregionalmin         pie                   uint32
  • cumsum                imresize              pie3                  uint64
  • curl                  imrotate              planerot              uint8
  • deg2rad               imrotate_old          plot                  uminus
  • del2                  imshow                plot3                 union
  • det                   imtophat              plotmatrix            unique
  • detectFASTFeatures    ind2sub               plotyy                uniquetol
  • detectHarrisFeatures  inf                   plus                  unwrap
  • detrend               inpolygon             polar                 uplus
  • diag                  int16                 poly                  var
  • diff                  int2str               polyder               vertcat
  • discretize            int32                 polyfit               vissuite
  • disp                  int64                 polyval               volumebounds
  • display               int8                  polyvalm              voronoi
  • divergence            interp1               pow2                  waterfall
  • dot                   interp2               power                 xcorr
  • double                interp3               prod                  xor
  • edge                  interpn               psi                   ycbcr2rgb
  • eig                   interpstreamspeed     qmr                   zeros
  • end                   intersect             qr
  • eps                   inv                   quiver
  • Static methods:
  • colon                 rand                  randperm
  • freqspace             randi                 speye
  • loadobj               randn

网友:
Matlab应用      GPU加速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