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进行极坐标设置

楼主(2020-01-20):
Matlab极坐标设置的两个技巧:
1. 修改最大半径
    极坐标不用用类似axis([xmin, xmax, ymin, ymax])来设置范围,但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实现。首先设置一个仅包含一个点的极坐标,设置其最大半径,然后绘制目标极坐标。
    举个栗子:
theta = 0:0.01:2*pi;
rho = sin(2*theta).*cos(2*theta);
rMax = 2*max(rho);
polar([0, 2*pi], [rMax, rMax]);
hold on
polar(theta, rho);
hold off

2. 修改网格圆框的数量
    这个需要修改polar.m的源代码,在命令行输入 edit polar即可进入;

    这里的rticks就是网格圆圈数量,改变其值,比如10,然后注释掉下面的代码,保存即可。

网友:
    Matlab的极坐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