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经典 300 问

楼主(2020-01-20):
    ARM 经典 300

    第 1 章 体系结构
    第 1 问:
    Q:请问在初始化 CPU 堆栈的时候一开始在执行 mov r0, LR 这句指令时处理器是什么模式
    A:复位后的模式,即管理模式.
第 2 问:
Q:请教:MOV 中的 8 位图立即数,是怎么一回事 0xF0000001 是怎么来的
    A:是循环右移,就是一个 0—255 之间的数左移或右移偶数位的来的,也就是这个数除以 4
一直除, 直到在 0-255 的范围内它是整数就说明是可以的!
A:8 位数(0-255)循环左移或循环右移偶数位得到的,F0000001 既是 0x1F 循环右移 4 位,
符合规范,所以是正确的.这样做是因为指令长度的限制,不可能把 32 位立即数放在
32 位的指令中.移位偶数也是这个原因.可以看一看 ARM 体系结构(ADS 自带的英文文
    档)的相关部分.
    第 3 问:
    Q:请教:《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2.2.1 节关于第 2 个操作数的描述中有这么一段:
#inmed_8r 常数表达式.该常数必须对应 8 位位图,即常熟是由一个 8 位的常数循环移
位偶数位得到.
合法常量:0x3FC,0,0xF0000000,200,0xF0000001.
非法常量:0x1FE,511,0xFFFF,0x1010,0xF0000010.
    常数表达式应用举例:
...
...
LDR R0,[R1],#-4 ;读取 R1 地址上的存储器单元内容,且 R1 = R1-4
    针对这一段,我的疑问:
1. 即常数是由一个 8 位的常数循环移位偶数位得到,这句话如何理解
    2. 该常数必须对应 8 位位图,既然是 8 位位图,那么取值为 0-255,怎么 0x3FC 这种超
    出 255 的数是合法常量呢
    3. 所举例子中,合法常量和非法常量是怎么区分的 如 0x3FC 合法,而 0x1FE 却非法
0xF0000000,0xF0000001 都合法,而 0xF0000010 又变成了非法
4. 对于汇编语句 LDR R0,[R1],#-4,是先将 R1 的值减 4 结果存入 R1,然后读取 R1 所
    指单元的 值到 R0,还是先读取 R1 到 R0,然后再将 R1 减 4 结果存入 R1
    A:提示,任何常数都可用底数*2 的 n 次幂 来表示.
    1. ARM 结构中,只有 8bits 用来表示底数,因此底数必须是 8 位位图.
2. 8 位位图循环之后得到常数,并非只能是 8 位.
    3. 0xF0000010 底数是 9 位,不能表示.
    4. LDR R0, [R1], #-4 是后索引,即先读,再减.
可以看一看 ARM 体系结构对相关寻址方式的说明. 3
    第 4 问:
Q:在程序移植的过程中,什么代码段处于什么样的模式,这可真是一个困扰人的大难题,
    有没有一种标志或办法能够识别"代码段处于什么样的模式"
    A:读取 CPSR ,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读.
    第 5 问:
Q:为什么保护现场时,总是保护 R0-R3,R12,为什么不保护 R4-R11
A:请看一看"ARM-thumb 过程调用标准"这个文档.
第 6 问:
Q:请问 mov R1,#0x00003DD0 错误ut of the range of operation 是怎么回事情
我就是想 IODIR=0x00003dd0,汇编就是
    LDR R0,=IODIR
    MOV R1,#0x00003dd0
    STR R1,[R0]
    编译时候说是超出操作范围
A:使用 ldr,mov 的操作数为 8 位位图数.
第 7 问:
Q:"在 ARM7TDMI(-S)处理器内部有 37 个用户可见的寄存器:"
问题:"用户可见"应该怎样理解 这 37 个寄存器是否是 37 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
    例如 R8 与 R8_fiq 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吧
    A:用户可见是指用户可以通过程序操作的.R8 与 R8_fiq 是两个不同的寄存器.
第 8 问:
    Q:USR 模式,SVC 模式,IRQ 模式分别有哪些限制
    A:对于外设操作限制与芯片设计有关.USR 模式不能设置 CPSR 寄存器.
用户模式下无 SPSR 寄存器,代码可以为 ARM,Thumb.
第 9 问:
Q:请问"在初始化堆栈时就决定了工作模式"是什么意思 如何决定工作模式的
    A:设置 CPSR 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