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8550 CE级对调竟然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20-01-20):
PNP三极管8550 CE级对调竟然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根据本人所学理解:PNP相当于两个PN结对接,假设两个PN结是完全一致的,那CE即可以任意互换。但实际制作时,会将一个结参杂的薄一些定为E,另一个结参杂的厚一些定为C。所以本质上EC对调还是PNP,只是工作的条件和参数变了。比如BE击穿电压只有几伏,正常用时E极电压一般都比B极高,不会击穿;但反过来用,在截止状态B极电压比E极高,如果超过击穿电压就报废了,至少起不到截止的作用了

网友:
    要看具体线路图才能分析吧?

网友:
    二楼的解释对头。只要电路对这个器件的要求足够低,比如Hfe 两三倍就够,集电极工作电压6V以下,漏电要求不严格,CE极性反过来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本人所学理解:PNP相当于两个PN结对接,假设两个PN结是完全一致的,那CE即可以任意互换。但实际制作时 ...

都是高人啊!

网友:
    平面三极管的工艺:是在P型硅衬底上先扩散出载流子浓度不太高的N区,这个就是基区B。
    接着在基区再扩散出载流子浓度很高的P+区。这个就是发散区E。
    而原始的P型硅衬底呢,就是集电区C。

    E区的P+表示载流子浓度很高,因此BE结的反向击穿电压就会很小,等效于一个稳压二极管结构。稳压值只有6V左右。
    所以反接时BVCEO也会降到7V左右。
CE反接电压如果超过7V,击穿电流会急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