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Y盘不能自动抛盘

楼主(2020-01-20):
TRAY盘不能自动抛盘

1 主 题: 物料问题之一:TRAY盘不能自动抛盘
2 作 者:胡波
3 所属部门:工艺基础研究部单板试制组
4 创建日期:2000-11-01
5 现象描述:
    在SMT 新线环球机器生产含有的QFP或BGA等元件的单板时,经常发生PTF里的TRAY盘在IC吸完之后,PTF里的REMOVER无法将空TRAY盘吸起来,而导致机器报警,人工取盘。为免机器报警,最后设为人工抛盘,但还是影响效率,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6 原因分析:
    来料包装用的Tray盘不规范。首先,观察一下REMOVER的底面图:
    一般来说,REMOVER的中心是设定在TRAY盘的中心的。
    据观察,吸不起来的空TRAY盘全部都是3(COLUMN)*8(ROW)的,这类TRAY盘是用来放置208PIN,256PIN等大颗的QFP及大的BGA元件的。由于器件面积大,所以TRAY盘中每个放置的空格也很大,典型的数据大致是38mm*38mm。我们知道:每个TRAY盘最中两侧的空格是有底面的,适合REMOVER的吸嘴吸盘。但这对于3*8的TRAY盘来说,相当于REMOVER的四个吸嘴、分布在不同的两个大空格里,在机器规定的时间里,REMOVER的吸嘴不能将两个大空格吸成真空,导致吸盘失败。因此,将TRAY盘吸盘的点设在两个空格中的任一个的中心点,使得一个空格里有四个吸嘴同时抽真空,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但生产中发现,一种类似的3*8的TRAY,依上述方法还是不能自动抛盘,最后发现,此TRAY盘的最中间的那条棱比周边的棱要低1mm,这样要吸起TRAY盘的话,一方面,必须要吸完两个大空格里的气,另一方面,REMOVER的直径必须要大于吸取范围的最长距离。但此TRAY盘两个大格的对角线长85mm,大于REMOVER的有效直径80mm,所以无法形成有效真空,导致吸盘失败。
1。对3*8的TRAY盘,务必在程式中将吸盘的位置改成中间某一格的中心点上。
2。对来料问题的TRAY盘,建议生产部门会同采购向厂商要求不采用此类TRAY盘,以免造成效率的损失。
8 经验教训:
    来料的包装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无论TRAY盘还是管装等,都有不规范的毛病,希望以此案例带动大家对包装的重视。

网友:
看看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