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12864串口图片显示

楼主(2020-01-20):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CS=P2^0;
    sbitSID=P2^1;
    sbitSCLK=P2^2;
    sbitPSB=P2^3;
    uchar code denglong[64][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3,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delay_1ms(uint x)
    {
           uchar i=110;
           while(x--)
             {
                       i=110;
                       while(i--);
             }
    }
    void send_command(uchar command_data)
    {
             uchari;
             uchari_data;
             i_data=0xf8;//写指令第一个字节11111000
             CS=1;
             SCLK=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0xf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4;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1;
             }
             CS=0;
             delay_1ms(10);
    }
    void send_data(uchar command_data)
    {
           uchar i;
             uchari_data;
             i_data=0xfa;//写数据11111010
             CS=1;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0xf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4;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1;
             }
             CS=0;
             delay_1ms(10);
    }
    void lcd_init()
    {
             PSB=0;
             delay_1ms(100);
             send_command(0x30);//设置8位数据接口,基本指令模式
             send_command(0x02);//DDRAM
             send_command(0x06);//游标显示右移一位
             send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开,游标关,反白关
             send_command(0x01);//写入空格清屏
             send_command(0x80);//设定首次显示位置
    }
    void display()
    {
             uchari,j;
             send_command(0x34);//开扩充指令集
             for(i=0;i<32;i++)
             {
                       send_command(0x80+i);
                       send_command(0x80);
                       for(j=0;j<16;j++)
                       {
                                send_data(denglong[j]);
                       }
             }
             for(i=0;i<32;i++)
             {
                       send_command(0x80+i);
                       send_command(0x88);
                       for(j=0;j<16;j++)
                       {
                                send_data(denglong[i+32][j]);
                       }
             }
             send_command(0x36);    //开绘图
             send_command(0x30);//返回基本指令集
    }
    void main()
    {
             lcd_init();
             display();
             while(1);
    }

网友:
    楼主,你试过这个代码吗?我怎么跑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