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直电容和匹配网络算是一种什么关系?

楼主(2020-01-20):
做好的功率放大器的匹配电路,隔直电容为200pf,经过L型匹配网络,负载50欧姆;因为我是从隔直电容一端往PA里面看的做的匹配电路,现在的问题是,隔直电容和匹配网络算是一种什么关系,怎么理解,隔直算是匹配网络的一部分吗?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200pf电容对直流相当于断路,对交流相当于短路,应该不起到匹配的作用,匹配电容一般都是10pf一下。

网友A:
    用1pf   10个。

网友:
隔直电容会影响阻抗吗? 当然会!
但我们通常不希望这样
所以挑选隔直电容时   其自我谐振频率   要越接近操作频率越好
一来是Loss会最小   二来是对阻抗影响最小
例如操作频率为1 GHz, 那多半挑选100 pF电容

既然会影响阻抗   可否顺水推舟   把它变成匹配网络的一部分
例如Pi型或L   其串联组件直接就上电容
不用说在匹配网络之外  额外再挂一颗串联电容    如此便可节省成本跟空间

是可行! 但不建议
原因是这样的话   会大大缩减你调整阻抗的灵活性
因为你串联组件   只能放电容
但万一你需要让阻抗往右上方跑   才能到50奥姆   那怎么办?
(查一下Forbidden Region的说明)

因此   可以的话
最好还是
匹配电路 + 隔直电容
大家各司其职    分工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pf   10个。

    等容值电容并联,出现高阻抗共振点的可能性很大,不建议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