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的好用的芯片没有?感谢!

楼主(2020-01-20):
最近在做一款DC28V转DC110V,3.5KW的电源,用的是推挽拓扑,PWM芯片用的UC1846,驱动芯片这边想用IR2110,但是翻阅资料后发现此款芯片多用于半桥或全桥等管子不共地的情形,而推挽的两个管子是共地的,不知道能不能用IR2110,一般用的EXB841,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的好用的芯片没有?请大神多多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从实现驱动功能的角度来说,可以用 IR2110。
但从性价比来说,IR2110 不划算。
用半桥驱动芯片是浪费了,可以用低端驱动。如 IR4427 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