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遇到过或知道ARM11外部中断无法跳出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20-01-20):
在OK6410上测试外部按键中断,中断进入后没有跳出,怎么回事?

网友:
那中断那的程序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
1.看看是不是你在中断里面有死循环语句;
2.你进中断后第一件是应该是将产生此中断标志位清除,以便下次中断能顺利进入;
3.你用的是不是几个中断共用的中断函数,有没有可能是其他中断引起的,异常中断进入的也应该清除异常引起中断的标志位;

建议:中断程序尽量短,尽可能不要把执行程序放入中断内,在中断中可以置一个标志位,
   然后在主程序里判断标志位、清除并处理相应程序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应该是程序死循环了吧

网友:
    1.看看是不是你在中断里面有死循环语句;
2.你进中断后第一件是应该是将产生此中断标志位清除,以便下次中断能顺利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