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意义与调整

楼主(2020-01-20):
PID参数:
在PID参数进行整定时如果能够有理论的方法确定PID参数当然是最理想的方法,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更多的是通过凑试法来确定PID的参数。
增大比例系数P--般将加快系统的响应,在有静差的情况下有利于减小静差,但是过大的比例系数会使系统有比较大的超调,并产生振荡,使稳定性变坏。
增大积分时间I 有利于减小超调,减小振荡, 使 系统的稳定性增加,但是系统静差消除时间变长。
增大微分时间D 有利于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使系统超调量减小,稳定性增加,但系统对扰动的抑制能力减弱。
在凑试时,可参考以上参数对系统控制过 程的影响趋势,对参数调整实行先比例、 后积分,再微分的整定步骤。
首先整定比例部分。将比例参数由小变大, 并观察相应的系统响应,直至得到反 应快、超调小的响应曲线。如果系统没有静差或静差已经小到允许范围内,并且对响应曲线已经满意,则只需要比例调节器即可。
如果在比例调节的基础上系统的静差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则必须加入积分环节。在整定时先将积分时间设定到一个比较大的值,然后将已经调节好的比例系数略为缩小(--般缩小为原值的0.8),然后减小积分时间,使得 系统在保持良好动态性能的情况下,静差得到消除。在此过程中,可根据系统的响应曲线的好坏反复改变比例系数和积分时间,以期得到满意的控制过程和整定参数。
如果在上述调整过程中对系统的动态过程反复 调整还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则可以加入微分环节。首先把微分时间D设置为0,在上述基础上逐渐增加微分时间,同时相应的改变比例系数和积分时间,逐步 凑试,直至得到满意 的调节效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