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TI 54xxDSP通过HPI与51单片机的接口技术

楼主(2020-01-20):
摘要: DSP应用系统主从式系统设计的关键是主机和从机之间的数据通信。一般实现双机通信的方式有多种,文章主要设计
TMS320C54x芯片通过HPI( Host Port InteRFace)接口和51单片机进行数据通信的具体方案,并给出详细的硬件连接以及软件编程
方法。
关键词: DSP;HPI;单片机

主机接口( HPI)是TMS320C54x系列定点芯片内
部具有的一种接口部件,主要用于DSP芯片与其他总
线或CPU进行通信。HPI接口通过控制寄存器
(HPIC)、地址寄存器(HPIA)、数据所存器(HPID)和
HPI内存块实现与主机通信。其主要特点有:接口所.
需外围硬件芯片很少;HPI单元允许芯片直接利用一
个或两个数据选通信号、一个独立或复用的数据总线
接到为控制单元mcu上;主机和DSP芯片可独立地.
对HPI接口操作;主机和DSP芯片握手可通过终端方
式来完成。另外,主机还可以通过HPI接口装载DSP
应用程序、接受DSP运行结果或诊断DSP运行状态。
HPI为DSP芯片的接口开发提供了一-种极为方便的途
径。DSP芯片中的HPI分为HPI-8和HP1-16,分别
针对具有8位和16位数据线的单片机。每一种又分
为标准型和增强型。其区别在于标准型只可以访问固
定的地址空间,而增强型可以访问整个DSP的片内存
储器。本文以增强型的HPI-8为例为说明。
1硬件设计
1.1 时序匹配
HP1-8总共有18根信号线。其中数据线8根
(HDO ~ HD7) ,其余10根都是控制线,如表1所列。
1.1.1 HAS:在数据线和地址复用的MCU中,与ALE .
信号连接,在下降沿锁存HBIL、HCNTL0/1、HR/W,因
此这些信号通常与地址线连接。如果MCU的数据线.
和地址线没有复用,则应该接高电平。
1.1.2 HDS1 、HDS2 :数据传输的时序控制。时序见图
1,即下降沿传输开始,上升沿传输结束。另外如果不
使用HAS(即接高电平),也可以配合HCS对HBIL、
HCNTL0/1、HR/W进行锁存。

附件下载:

网友:
DSP芯片中的HPI分为HPI-8和HP1-16,分别针对具有8位和16位数据线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