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神讲解下,下图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谢!!!!

楼主(2020-01-20):
    如下图所示,LM321为运放,

网友A:
    这应该是用来判断V_DV_S5电压是否在设计范围的。以上半部分为例,当V_DV_S5的分压大于V_3V3_S5的分压(0.821V),则PWR_OK_LOW输出高电平。这里有R265反馈,形成一个迟滞比较,避免V_DV_S5电压轻微波动时输出反复跳变。下半部分也是一样的原理。这个设计就是V_DV_S5如果超出范围,PWR_OK为低电平;反之则为高电平

网友:
    同意楼上分析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用来判断V_DV_S5电压是否在设计范围的。以上半部分为例,当V_DV_S5的分压大于V_3V3_S5的分压(0.821V),则PWR_OK_LOW输出高电平。这里有R265反馈,形成一个迟滞比较,避免V_DV_S5电压轻微波动时输出反复跳变。下半部分也是一样的原理。这个设计就是V_DV_S5如果超出范围,PWR_OK为低电平;反之则为高电平

大佬好牛逼啊!大佬做什么的

网友:
    以后我也要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用来判断V_DV_S5电压是否在设计范围的。以上半部分为例,当V_DV_S5的分压大于V_3V3_S5的分压(0.821V),则PWR_OK_LOW输出高电平。这里有R265反馈,形成一个迟滞比较,避免V_DV_S5电压轻微波动时输出反复跳变。下半部分也是一样的原理。这个设计就是V_DV_S5如果超出范围,PWR_OK为低电平;反之则为高电平

    大佬好牛逼啊!大佬做什么的

    感谢????

网友:
    大佬做什么的。

网友C(2020-02-24):
    https://wenku.baidu.com/view/9f064eacd1f34693daef3eea.html     在这个文档的第66页,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9f064eacd1f34693daef3eea.html     在这个文档的第66页,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