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布氏硬度计的单片机测控系统的研制

楼主(2020-01-20):
摘要:介绍了用单片机改造旧式布氏硬度计。改造后的布氏硬度计可精确控制加载延时和电机的
正反转,并可方便地实现数据采样、数据处理、键盘控制和数字显示,从而提高了测量精度和速度。
关键词:布氏硬度计;单片机;数据采样;数据处理

布氏硬度计是金属材料常用的硬度测试装置,广泛
应用于机械制造、冶金以及教学和科研等。目前使用较
多的是老式布氏硬度计,其不能直接读数,测量过程复
杂,测量误差大,控制部分易损坏,而带有微机控制的新
型布氏硬度计价格.又较贵。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用体积.
小价格便宜、功耗低且控制功能强的单片机,改造了旧
式布氏硬度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布氏硬度计存在的问题及改造方案
1.1 存在的问题
在布氏硬度计上测量硬
度,其原理如图1所示,将一
定直径(D)的钢球,以规定
的试验力(F)压入被测材料
表面,保持一定的时间,卸除
载荷后,测得压痕直径(d),
再用公式求得布氏硬度值。
现存在如下问题:a.压痕直径d值由读数显微镜测出,而压痕往往
不太清晰,所以测出的d值存在人为误差。
c.用机械的方式来进行定时和换向,所以定时不够
准确,也易损坏,不好维修。
1.2改造方案
a.只要精确地测出h值,就可直接
求出硬度值。由于h值非常小,且对硬度值很敏感,所以
要求测量的精度比较高、因此需要采用精度高.短行程
的位移传感器.同时模拟量的采样精度要求也高,需采
用高精度的A/D转换元件。
b.为了做到定时准确,将普通的布氏硬度计的加.
载定时控制机构全部去掉,直接采用单片机对电机进行
控制。
c.由于只需要改造- -台硬度计,同时考虑到时间和
系统的稳定性要求等,优先考虑购买符合测量控制要求
的成熟单片机硬件系统。
d.为了消除测量过程中的偶然错误.在进行位移
采样时,对起始和终止位置应分别使用采样的平均值
(10次/s)。
2硬件的选择
根据所设计的测量系统的具体情况看,并非要求系
统处理大量的数据,且要求的控制功能较简单,主要是
要求系统的精度和稳定性。8位单片机的价格低,应用
范围广,故选用MCS-51系列的单片机[1.21。根据数据
采样精度要求,选取精度为12位的AD574模数转换芯
片。控制板选用启东斯迈特计算机厂的LH-
MPU89C51。由于在测量材料硬度时.要提示输入- -些
参数和显示材料硬度值,所以还需要显示板、键盘及-一
些必要的硬件配置。
为控制加载电机的正反转,系统扩展了继电器控制
电路及光电隔离电路。

附件下载:

网友:
单片机改造旧式布氏硬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