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采用SST89E564的函数信号发生器硬件设计

楼主(2020-01-20):
[摘要]讨论 了以SST89E564单片机为核心的信号发生器设计,采用单片机外部存储器扩展技术以及DAC接口技术简化硬件设计,软件
以查表方式读取波形信号经离散化处理之后的数据,通过D/A转换还原所需的信号波形。
[关键词]单片机  DAC接口  信号发生器

1、硬件组成以及工作过程
单片机通过查询存储单元内的波形信号数据,执行波形生成程
序,将不同数字量送往DAC进行转换,输出所需要的信号波形。D /
A转换电路由DAC0832芯片将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再通过调节电位
器来改变输出波形的幅度,波形的频率调节LM331完成,采用可编程
芯片8279管理仪器的键盘显示接口。信号发生器工作时,单片机根据
键盘输入命令,通过查表获得预先存放在数据存储器中与信号波形相
关的数据值,送往D 1 A转换电路,输出一个电压点,如此反复,即
可以获得连续的信号波形,信号发生器的硬件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2、信号产生模块
由SST89E564单片机外接LM33I实现V/F转换的基本电路,其
功能是产生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信号,方波信号为“1”时从数据存储
器中读取数据,只须调整方波频率即可得同频率的信号。具体连接如
图2所示,在电压输入端7脚上增加由R、C,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
在CL、R.原接地端增加了偏移电路:在2脚上增加了一个可调电阻,
用来对基准电流进行调节,以校正输出频率:在输出端3脚上接有一-
个_上拉电阻,因为该输出端是集电极开路输出。LM331 与SST89E564
单片机的连接方法十分简单,只须接入定时/计数器输入端。只要选
择合适的R、C,且电阻器性能足够好,就能产生固定定频率的信号。
3、数模转换模块
DAC0832工作在单缓冲方式时,WR和XFER固定接地,所以内
部第二級寄存器工作在直通状态,DAC0832只有一个寄存器工作,
而对0832的片选端CS和写入端WR进行控制。当CS=0, WR=0时,
输入的数字量送到DAC0832的第1级8位输入寄存器,由于第2级
8位DAC寄存器工作在直通状态,则输入的数字量可直接进入8位D
/A转换器转换成模拟电流,然后通过外部运算放大器对总电流求
和变成电压输出。
4、幅度调节模块
将DAC0832的基准电压输入Vr设置为+5V,则其满度电压为
5V, 设计要求输出信号幅度在0~5V可调,因此在电压输出端接-一个
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反相比例器,R2 为一个电位器,V。=- R2/R,xV,,
V,最大为5V,因此当R,的最大值小于R时调节R,大小,信号幅度
即可在0~5V之间调节。此电路中如果选择连续可调的电位器,输出
信号幅度的调节就是连续的。如果选择线性电位器,则输出信号的幅
度调节是以- -定间隔步进的。
5、信号测量与显示模块
输出的正弦信号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如果要实现幅度的显
示,则首先要通过采样和保持电路对连续信号进行离散化,再通过
A / D转换器对离散的输入信号进行量化,得到幅度和时间均为离散
的数字信号。用数码管进行幅度的显示,需要将A / D转换得到的
数值进行相应的处理,通过编程进行数据的处理之后再输出到LED数
码管,进行幅度的显示。其中时钟信号CP可以利用单片机的ALE端
口输出的周期脉冲信号得到。整个键盘显示管理由可编程芯片8279
完成,单片机只需要执行按键中断服务程序,可以腾出更多时间进
行波形数据处理,使得输出波形更为平滑。
6、总结
单片机低频信号发生器具有如下特点:较分立元件信号发生器;
而言,工作稳定,容易调试;较采用专门DDS芯片的信号发生器而言,
整体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通过对仪器软、硬件调试和检测表明,仪
器性能稳定,工作可靠,由于采用了具有ISP功能的SST89E564单片
机,可以在线修改片内程序,根据现场需要产生- -些特殊形状的数字
合成波形,满足特殊试验要求.

附件下载:

网友:
单片机只需要执行按键中断服务程序,可以腾出更多时间进
行波形数据处理,使得输出波形更为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