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采用单片机的交流电动机节能及保护控制系统

楼主(2020-01-20):
摘要:交流电动机节能及保护控制系统,根据电机负载电流,用单片机进行星一三角切换改变绕组电压,实现
节能.系统采用霍尔传感器和电压传感器对电压和电流采祥,转化成电压信号输给压控芯片LM231. AT89C51 对
脉冲计數测频,求得电压值和电机电流。AT89C51 通过模拟开关栓测信号,由74HC165扩展拨码开关设定系统参
數,系统软件对电机过载和短路、缺相、欠压、三相不平街等进行监测,实现自动保护.

关键词:控制系统;节能保护;单片机;交流电动机

引言
电动机的耗电量约占总耗电量的60%,因此电
机的节能降耗技术正成为重点研究与推广项目。
本系统适用于交流380V/50Hz三相异步电动
机,对负载经常变化的电机实现星形一三角形连接
的自动切换,使电机处于最佳经济运行状态。同时
对电机过载和短路、三相供电缺相、欠压、三相不
平衡等异常现象有保护功能,并可显示故障提示。
控制系统原理与软硬件实现
2.1节能原理
电动机在工.作时存在定子、转子的铜损、铁损
及机械损耗,前两种损耗与电流电压平方成正比。
如图1示,若在电机轻载、空载时降低绕组电
压则能降低功率。因此系统根据电机不同工作电
流,采用不同连接方式。当工作电流大于额定电流
50% ( 根据负载可调)时用三角形连接; 当工作
电流小于额定电流40%时,自动切换为星形连接。
2.2采用LM231芯片的检测电路LM231
电压一频率转换器系列是低功耗外围
接口电路,多用于模拟数字转换、电压频率精确转
换。当用作电压一频率转换器时其输出为一系列脉
冲,与其输入电压成比例。因此可用单片机对其计
数,以检测电压。

附件下载:

网友:
AT89C51 通过模拟开关栓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