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超声波测距仪设计及其应用分析

楼主(2020-01-20):
[摘要]本文利用超声波传输中距离与时间的关系,采用AT89C51 单片机进行控制及数据处理,设计出了能精确測量两点间距
离的超声波测距仪。该测距仪主要由超卢波发射器电路、超声波接收器电路、单片机控制电路、环境溫度检测电路及显示电路构成。
利用所设计出的超声波测距仪,对不同距离进行了测试,并进行了详尽的误差分析。

[关键词]超声波测距单片机温度传感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距离或长度测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超声波测距由于其能进行非接触测量和相对较高的精度.越来越
被人们所重视。本设计的超声波测距仪,可以对不同距离进行测
试,并可以进行详尽的误差分析。
一,设计原理
超声测距仪是根据超声波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的特性进行测
量的。超声波发射器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同时开始计
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
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中断停止计时。通过不断检测产生波
发射后遇到障碍物所反射的回波.从而测出发射超声波和接收到
回波的时间差T.然后求出距离L,基本的测距公式为: L=(△t/
2)*C
式中L一要测的距离
T一发射波和反射波之间的时间间隔
C一超声波在空气中的声速, 常温下取为340m/s
声速确定后,只要测出超声波往返的时间,即可求得L。
二.超声波测距仪设计目标
测量距离:5米的范围之内:通过LED能够正确显示出两点间
的距离:误差小于5%。
三,数据测量和分析
1.数据测量与分析
由于实际测量工作的局限性.最后在测量中选取了一米以下
的30cm.50cm. 70cm. 80cm. 90cm. 100cm 六个距离进行测量.
每个距离连续测量七次、得出测量数据(温度:29'C ),如表所示。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测量值一般都比实际值要大几厘米.但
对于连续测量的准确性还是比较高的。
对所测的每组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再求其平均值,
用来作为最终的测量数据.最后进行比较分析。这样处理数据也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表中的数据来看.虽然对超声波
进行了温度补偿,但在比较近的距离的测量中其相对误差也比较
大。特别是对30cm和50cm的距离测量上.相对误差分别达到了
5%和4.8%:但从全部测量结果看.本设计的绝对误差都比较
小,也比较稳定。本设计盲区在22.6cm左右,基本满足设计要求。
2.误差分析
测距误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超声波发射与接收探头与被测点存在一定的角度. 这个角
度直接影响到测量距离的精确值; (2)超声波回波声强与待测距离
的远近有直接关系,所以实际测量时.不一-定是第-个回波的过
零点触发: (3)由于工具简陋.实际测量距离也有误差。影响测量
误差的因素很多,还包括现场环境干扰、时基脉冲频率等等:
四,应用分析
采用超声波测量大气中的地面距离.是近代电子技术发展才
获得正式应用的技术,由于超声测距是一种非接触检测技术,不
受光线、被测对象颜色等的影响,在较恶劣的环境(如含粉尘)具
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因此,用途极度广泛。例如:测绘地形图.建
造房屋、桥梁.道路、开挖矿山、油井等,利用超声波测量地面
距离的方法,是利用光电技术实现的.超声测距仪的优点是:仪
器造价比光波测距仪低,省力.操作方便。
超声测距仪在先进的机器人技术,上也有应用,把超声波源安
装在机器人身上,由它不断向周围发射超声波并且同时接收由障
碍物反射回波来确定机器人的自身位置.用它作为传感器控制机
器人的电脑等等。由于超声波易于定向发射,方向性好,强度好
控制,它的应用价值己被普遍重视。
总之,由以上分析可看出利用超声波测距,在许多方面有很
多优势。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是非常有实用和商业价值。
五,结论
本设计的测量距离符合市场要求,测量的盲区也控制在23cm
以内。针对市场需求,本设计还可以加大发射功率.让测量的距
离更加的远。在显示方面,也可以对程序做适当改动.使开始发
射超声波时LED显示出温度值.到超声波回波接收到以后通过计
算得出距离值时,LED自动切换显示距离值,这样在视觉效果. 上
得到更加直观的了解。

附件下载:

网友:
采用AT89C51 单片机进行控制及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