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压反馈的电源,还要控制供电路径的DC压降吗

楼主(2020-01-20):
现在很多CPU核心电源的供电模块都有电压反馈功能,当CPU满负载工作时,需要很大的电流,会在供电路径(PDN)上产生DC压降,这时通过反馈回路的反馈,电源模块自动抬压以保证CPU正常的供电,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有反馈和自动抬压功能,那么我们还要控制供电路径(PDN)的DC压降吗?为什么呢?

网友:
    这种电源模块的数据手册上会有详细的描述的

网友A:
    要的,要尽最大努力去控制DC回路的压降。不然能效不就降低了,白白浪费在铜箔上了。
铜箔也是会发热的,很多铜箔比较细的线路板,过了大电流后,铜箔都开始发黄了。
    所以我看你字面的意思,我建议你在允许的情况下,加宽铜箔面积,减小直流阻抗,降低铜箔压降。

网友B:
    这种电源模块的数据手册上会有详细的描述的,这个属于远端反馈,你压降太大也是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要尽最大努力去控制DC回路的压降。不然能效不就降低了,白白浪费在铜箔上了。
    铜箔也是会发热的, ...

    嗯,有道理。另外再请教下PCB的PDN的寄生R L对电源环路稳定性有没有影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模块的数据手册上会有详细的描述的,这个属于远端反馈,你压降太大也是没办法的,

    嗯,这也是一个考虑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有道理。另外再请教下PCB的PDN的寄生R L对电源环路稳定性有没有影响? 谢谢!

    电路的寄生L、C、R,是不是对电路有致命影响,这要看你设计的是个什么档次的电路。
    电路从简单到复杂,对参数的要求也是从马马虎虎到严格的。
    只要电路形成了,必然会有寄生,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但寄生的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你,这要看你系统的复杂程度了。
从你问的问题里看,我感觉你接触电压反馈的时间不太久。按我以往的经验看,我感觉你可以逐步这样做:
1、你的电源方案是不是有性价比,如果你选择的方案性价比不高,源头上你就失败了,做出来的东西不好卖啊。这个你可以参考同行、多看看淘宝正在卖的东西、多了解了解国产的方案;
2、材料选择,要选择容易采购的,用通用件,所选择的材料很容易在淘宝里找到N个供应商的,这样你设计的东西就很容易实现了;
    3、多去生产部聊聊,看看用什么样的设计能让生产部更容易生产,产品质量是设计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前期多和生产部聊聊,在你的设计里尽量多考虑生产,那么后续产品的直通率就高;
4、画原理图的时候,头脑里就要开始想PCB的布局,仔细分析原理图,勾画出PCB的布局;
    5、元器件都导入PCB里去后,要认真规划布局,这个非常重要,比考虑寄生参数重要多了;
    6、反复布局,反复走线,挑出最合理的那个;
    7、二话不说,用最细的线条把所有的网络全部连接上;
    8、然后就是认真、认真、认真的去优化线条,该粗的要加粗、该靠拢的要靠拢,条件允许,适当的加粗线条、拉宽间距。
    认真的做到这些,调试电路的时候,你或许就发现,你根本就没注意过寄生的LCR了。
其实有些电路调试不同,不能符合设计要求,不是寄生的LCR在搞鬼,而是其它的更严重的错误被你做到了电路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寄生L、C、R,是不是对电路有致命影响,这要看你设计的是个什么档次的电路。
    电路从简单到复杂, ...

很详细哈,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