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整理了一份基础题。看看大家能回答多少?

楼主(2020-01-21):
    这里整理了一份基础题。看看大家能回答多少?
不费话了,上题了啊

1、电源质量分析最关注的是什么指标?
    1、电压波动 2、电流波动 3、目标阻抗 4、频率范围
2、IEC61000-4-2是什么级的ESD测试标准?
       1、器件级   2、产品级   3、工厂控制级   4、行业级
    3、你认为板内TVS的地应该接哪个地最好?
   1、系统保护地   2、大电源地   3、信号电源地   4、被保护器件地
4、屏蔽材料一般多厚就可以满足屏蔽效能的要求?
   1、<=0.1mm     2、0.1--0.5mm   3、0.5--1mm     4、1--5mm
5、一般表贴电阻的频率特性在什么频率范围内必须考虑?)
   1、>1MHz     2、>10MHz   3、>100MHz     4、>1GHz .

6、对于长距离的屏蔽线,其屏蔽层必须每隔多长距离接一次地。
   1、1/20信号波长     2、1/10信号波长   3、>100MHz     4、>1GHz

    7、对于高频干扰信号,尽可能做到什么样的屏蔽连接是必要的,而且连接阻抗应该尽可能的小。
       1、360度     2、180度   3、90度     4、单点

    8、当接收电路为低阻抗时,磁场耦合占优势。这种情况下,可选用什么元件进行滤波。
       1、电阻     2、电感   3、电容     4、磁珠

    9、接口连接器的设计时,怎样进行接地;.
       1、连接器外壳接地   2、只需一个管脚接地   3、在高速信号旁有相应地管脚   4、均匀安排接地脚+ s)

    10、静电放电三要素是什么。
   1、一定积累的静电荷   2、放电途径电感   3、浪涌   4、静电敏感器件

11、电容作为滤波元件必须考虑它的哪些参数。
   1、ESR     2、ESL   3、电容值     4、介质常数4

12、EMI滤波器在安装时以下哪些是正确的。
       1)滤波器的外壳与机箱壳必须保证良好面接触。
       2)滤波器应安装在机箱入口处。
       3)滤波器的连接线以选用双绞线为佳。"
       4)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线应尽量短。

    13、电源到用户接地排的距离不应超过多少,且越短越好。当超过时,应重新就近设置接地排。
   1、10米     2、20米   3、30米     4、40米
    14、哪种材料作为屏蔽材料时,其屏蔽效能最好?
   1、铜     2、铝   3、钢     4、硅钢

15、导电布设计压缩量推荐为原始高度的多少?
   1、10%     2、30%   3、50%     4、70%.

    16、塑胶件的屏蔽设计主要有哪些方案。
       1、内衬铝帛纸     2、塑胶件内侧喷涂导电漆   3、覆盖导电布     4、内衬薄金属片

17、在交流电源口的防护设计中,用到的防护器件主要有
   1、保险管     2、压敏电阻   3、气体放电管     4、TVS

18、在4层PCB设计中,最优的分层设计方案是
1、TOP-GND-PWR-BOT
2、TOP-PWR-GND-BOR
3、TOP-SIG-PWR-GND
4、GND-SIG

***********************************************************
1.什么叫电磁兼容
2. 电磁环境的三要素是什么?
    3. 举例说明电磁干扰及其危害。
    4. 我国目前是如何进行电磁兼容管理的?
    5. 简述世界各国对电磁兼容的管理形式及内容。
6. 什么是电磁发射?
    7. 什么是性能降低?如何判断?
    8. 什么是电磁骚扰?什么是电磁干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
9. 什么是无用信号?什么是干扰信号?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
10. 简要说明骚扰抑止和干扰抑止及其相互关系。
11. 简述电磁干扰形成的三要素内容。
12. 简述电磁骚扰源包括哪些内容。
13. 电磁骚扰传播途径有哪些?
    14. 电磁兼容设计的基本方法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
15. 电磁兼容设计应遵循的一般原则有哪些?

    ************************************************************
    全国电磁兼容高级培训班测验试卷(部分)
    1、瞬态骚扰抑制器件为什么不能代替滤波器,防止电路工作异常?安装瞬态抑制器件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2、数字脉冲设备的时钟频率为
    ,脉冲上升时间为 ,从电磁兼容角度看,应考虑的最高频率为多少?脉冲前沿过于陡峭将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3、电磁辐射的近场和远场有什么区别?试从场强与距离关系、场量的方向和波阻抗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4、采用什么方法可抑制地环路干扰?(画简图即可)
    5、电源滤波器用螺丝紧固在带漆的金属机箱上,滤波器外壳地用细长导线接到机箱接地柱上,试问这种接法能否充分发挥滤波器的滤波作用?试用等效电路说明.
6、二条平行导线分别构成骚扰电路和敏感电路,分析二电路间的电场耦合和磁场耦合.

画出耦合示意图(包括分布参数)和等效电路.
    (2)
    给出频率和耦合度的大致关系曲线.
(3)说明如何减少耦合的措施.
    ************************************************************
    EMC试题
一、名词解释 (5’ * 6=30’)
1、EMC的定义
    2、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
    3、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并举例说明分别存在于电源线的哪些线之间
    4、什么是3w原则?采用该原则的原因是什么?
5、什么是20H原则?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6、电磁干扰的三要素是什么?分别根据这三要素,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抑制干扰?'
    二、简答(35’)
1、抑制辐射干扰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采取这项措施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10’)
    2、写出Maxwell方程组的积分形式和微分形式,电磁场计算的数值方法主要有哪些(至少3种)?每种方法的突出的特点?哪些是时域算法,哪些是频域算法?时域和频域,哪种方法更适合EMC仿真?为什么?(15’)
    3、接地的方式有哪些?分别在什么情况下采用?接地时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10’
三、画出电源线EMI 滤波器的基本结构,并指出每个元器件的作用及其取值数量级,安装滤波器时应注意的问题。(15’)
    四、如果让你设计一款电子产品,从EMC的角度,在设计的各个阶段,你会采取哪些措施?(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