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加热电源中的电感负载匹配技术详细分析

楼主(2020-01-21):
    感应加热电源中的电感负载匹配技术详细分析

    众所周知,工程师在开发新的产品之前所学的必修课程中,对感应加热电源进行负载匹配调节是最常见的技术。本文就总结并分析利用电感调节技术实现负载匹配的方法,帮助初学者更好的完成感应加热电源的负载匹配。

    改变抽头调节技术。这种技术的原理是利用带铁心的多抽头电抗器,通过改变抽头来调节电抗值,属于有级调节技术,使用该技术进行调节时要求做到整机断电。由于制作工艺上的原因,抽头的数量受到限制,无法做到连续调,这是该技术主要的缺点。

    移动相对位置调节技术。工程师可以采用动铁心电抗器,并通过移动铁心与线圈相对位置的方法来改变电抗值,这种调节技术也同样属于无级调节,不过在调节时无须断电,可以跟随负载阻抗的变化,匹配效果好,容易组成稳定感应线圈上的电压,或恒温、恒功率自动控制系统。但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铁心动作须经过一套传动系统,故障率较高,且须建立协调控制模型。

    采用动圈式变压器的形式进行调节。工程师使用这种技术进行调节时,一次线圈与感应线圈并联,二次侧绕组自身短接,移动一次绕组与二次绕组的相对位置,便可以改变一次侧的等值电抗,因此该种方法属于无级调节技术。在调节的过程中,工程师所选用的变压器必须采用空心变压器,一、二次绕组相对位置的变化也须经过一套传动装置,故障率相对比较高,为了保障其调节稳定性和低故障率,工程师也同样需要建立控制模型进行对比调节。

    增减感应线圈的匝数。这种方法比较简单易学,工程师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在感应线圈的几何形状不变的条件下(也就是说感应线圈的长度和直径没有发生改变),通过人为方法使感应线圈的电感与其匝数N的平方成正比,当匝数N增减时,感应线圈的电感L和工件的等效阻抗也会相应增减,从而改变负载的等效阻抗。

    以上就是本文对利用电感调节实现感应加热电源负载匹配的技术总结和分析,希望能够对各位工程师的日常工作有所帮助。

网友(2021-01-06):
    你对“详细”是不是有什么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