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eeprom芯片x25043与80c196kc单片机的接口及应用

楼主(2020-01-21):
    EEPROM芯片X25043与80C196KC单片机的接口及应用
    EEPROM Chip X25043 to 80C196KC Singlechip Microcontroller
    杨红权辜承林李承(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要
介绍了Xicor 公司的EEPROM芯片X25043的性能、特点及其在测控系统中的应用,可以充分利用X25043的上电复
位、电压监控、看门狗定时器和外扩EEPROM,这样可以简化硬件电路设计,提离系统的可靠性。文中给出了X25043与
80C196KC单片机的硬件换口和具体的C语言实现源程序。.
关键词:0C196KC单片机,EPROM芯片,X25043
    Abstract
The prormancecharacterstic and aplication in observe and control system of EPROM chip X25043 made by Xicor
company are present in this paperCharateristlc of electrify reset contoller votage supervison .watchdog timer can be flly
    used to simplily the hardware design and improve rlabill of the system.The inertace of EEPROM chip X25043 to
    80C196KC Singlechip Morocontroler and sotware implement with c language programme are als proded.
    Keywords:80C196KC Singlechip Morornroller ,EPROM chip,X25043
    目前在-些单片机测控系统中存在电源开断、瞬时电压不
3)申行时钟(SCK):SCK最大的串行时钟频率可达到1MHz,
稳等不安全因素.会造成系统死机.信息丢失等运行故障。因此
串行时钟控制用于数据输入和输出的申行总线定时。出现在SI
霄要外围电路具备掉电监视功能.确保程序的正常运行,一旦系
引脚上的操作码.地址或数据在时钟输人的上升沿锁存,而so
统因干扰或其它的一些原因导致程序跑飞或死机时,能及时发
引脚上的數据在时钟输入的下降沿之后发生改变。
出复位信号,使系统恢复。同时测控系统中有时需要设置-些参
    4)芯片选择(CS):当cs为高电平时,SO输出引|脚处子高
    数,比如时钟初值、控制参数等,设置完成后这些参数往往需要
    阻状态;当CS为低电平时,将X25045置于工作状态。上电之
掉电保存,以便在下次系统启动时能进入预想的状态。
后,在任何操作开始之前需要cs从高电平至低电平的跳变。
    在传统的电路设计中,常采用专用的集成复位电路、专用看
5)写保护(WP):当WP为低电平时.禁止向X25045的非
门狗监控电路和非易失存储器EEPROM电路来达到上述要求,
易失性写操作,但是器件的其它功能正常。WP保持高电平时,
    但往往有成本较高电路板空间较大、接口复杂等不利因素。
所有的功能都正常。在cs仍为低电平时,变为低电平将中断财
    X25043是美国Xicor公司出品的新型可编程看门狗监控X25045 的写操作。如果内部写周期已经开始.则变为低电平将
EEPROM芯片,X25043把三种常用的功能即看门狗定时、电压
    不影响写操作。
    监控和EEPROM组合在单个封装的CMOS器件内,大大简化
    6)复位(FESET):X25043的复位是低电平有效,漏极开路
    了应用系统的硬件设计,降低了功耗.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是输出。 当VCC下降至最小工作电压以下时,RESET将输出低电
一种理想的单片机外围芯片,与X25045的区别在于X25043是
    平,从而将系统复位。
低电平有效复位。看门狗定时器对鐓处理器提供了实时的保护,
25043 与80C196KC的指令及接口
    VCC检测电路可使系统免受低电压的影响,当降到最小工作电
X25043内部寄存器包括-个指令寄存器.-个写使能锁存
压以下时,使系统复位,直到vcc恢复稳定为止。其存储器部分器和- -个软态寄存器。指令寄存器是-个八位寄存器,通过SI
    是串行EEPROM,提供不少于10万次的存取次数和最少100.访间,它用于读取状态数据 、写人命令数据、设置或复位写使能
年的数据保存期,具有简单的三总线工作的串行外设接口SPI
    寄存器,指令集如表1所示。
    (Seriall Perpheral InteRFace)。
表1 X25043 指令寄存嚣指令集

网友:
    是串行EEPROM,提供不少于10万次的存取次数和最少100.访间,它用于读取状态数据 、写人命令数据、设置或复位写使能 年的数据保存期,具有简单的三总线工作的串行外设接口SPI 寄存器,指令集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