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总结一下Altium Designer使用方法(21)在AD里打开cadence的PCB文件

楼主(2020-01-21):
简单总结一下altium Designer使用方法(21)在AD里打开cadence的PCB文件

现在高版本AD比如我们现在用得AD16.可以直接导入XXX.brd。

导入方法:File->>import Wizard

但是有时会遇到import Wizard为空的情况。

解决方法:

点击左下角Get More importers,进入Extensions&Updates界面,点击configure

设置Importers\Exporters,Allerro、Altium PCB、orcad前面打对勾,然后选择最上面的 Apply

系统会自行安装相应的组件,安装成功后重新启动软件就会出现安装的import wizads

点击第一个allegro Design Files,点击Next

然后点击Add,选择要导入的XXX.brd文件,之后一直点击Next即可。

网友:
在AD里打开cadence的PC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