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引脚设计制作问题引起焊接缺陷

楼主(2020-01-21):
元件引脚设计制作问题引起焊接缺陷

1 主题:元件引脚设计制作问题引起焊接缺陷
2 作者:辛书照 潘锋
3 所属部门:工艺基础研究部工艺试制组
4 创建日期:2001-04-05
5 现象描述:
    在SMT01、SMT03、SMT15等线试制无线单板GM51TDP.1时.,发现该板过回流焊后,板上的可变电阻元件产生不规则的旋转(参看图一),旋转角度致使最大偏位不符合焊点外观检验标准。此单板上4个位置贴这种可变电阻,可变电阻有三个引脚,元件的尺寸为4.8mm*3.5mm*5.0mm(参看图二)

图一

图二
6 原因分析:
    此元件在回流焊接前,在单板上位置和角度贴得很正,符合检验标准,但单板过回流炉完成焊接后,就发生了旋转,为了弄清楚这个原因,我们作了以下工作:
(1) 检查焊盘的大小。我们用的焊盘与供应商推荐的焊盘尺寸见下图:

图三 供应商推荐焊盘尺寸          图四 目前单板采用焊盘
上两图焊盘尺寸列表比较:
供应商推荐焊盘尺寸 长mm*宽mm
1.6*1.3
1.6*1.3
1.6*1.3
目前单板采用焊盘 长mm*宽mm
1.78*1.0
1.78*1.0
1.78*1.0
推荐焊盘和实际焊盘相差△长mm*△宽mm
-0.18*0.3
-0.18*0.3
-0.18*0.3
    从上表中比较发现,虽然我们采用的焊盘与供应商推荐的焊盘尺寸有-0.18mm*0.3mm的偏差,但这一偏差很小,似不足以导致问题发生。
(2) 检查锡膏印刷质量有无问题。结果是锡膏的厚度为0.22mm(使用0.2mm钢网),符合印刷的标准要求。
(3)分析元件本身的引脚尺寸。 供应商推荐的引脚尺寸与实际的元件尺寸见下图:
图五 供应商资料设计上元件引脚尺寸        图六 实际引脚的尺寸
上两图元件引脚尺寸列表比较:
可变电阻引脚号
供应商元件设计引脚尺寸 长mm*宽 mm
1.1*0.7
1.1*0.7
1.1*0.7
元件引脚实际测量尺寸 长mm*宽mm
0.99*0.61
0.61*0.61
0.99*0.61
设计与实际测量引脚差值△长mm*△宽mm
0.11*0.09
0.49*0.09
0.11*0.09
    从上表比较发现,很明显,资料上元件的1#2#3#引脚尺寸都为1.1*0.7,而实际测量元件引脚尺寸只有2#3#的引脚尺寸是相同的0.99*0.61,2#引脚(红色)的尺寸为0.61*0.61,相差为 0.49mm*0.09mm!这应该是元件过回流焊旋转的主要原因。即当贴上元件的PCB过炉时,由于2#引脚的尺寸比1#3#引脚的尺寸小,锡膏熔化1#2#3#三个引脚润湿时,所受到的张力不够平衡(力矩守恒原理∑M=0),而导致元件在过回流焊后,发生旋转。
(4)经观察,还发现元件2#引脚的的共面性明显不好(见图七),它与1#3#引脚不在一个平面上(高度相差值A较大),这就增加了焊接过程中发生旋转和其它问题的可能性(因为测量工具的原因,没有具体的数值A)。

图七
    总之,我们判定由于2#引脚的尺寸、共面性与1# 3#不同 ,而导致元件在过回流焊接后产生角度旋转,超出检验标准。
    另外,还因为2#引脚的共面性问题,这个元件的引脚又在BODY的底部 ,QC不好目测,遗留到下个工序,根据统计有5%的虚焊缺陷是由于该引脚的共面性问题引起。
    据我们所知,象这种封装的可变电阻,很多厂家的引脚设计尺寸都是2#引脚比1#3#引脚要大,例如下表是供应商BOURS设计的可变电阻尺寸,从中可看出,2#引脚的尺寸为1.13*1.26,而1# 3#引脚的尺寸为1.18*0.83,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三个引脚润湿时的所受到的张力不平衡。
可变电阻引脚号
元件引脚实际测量尺寸 长mm*宽mm
1.18*0.83
1.13*1.26
1.18*0.83
参看BOURNS可变电阻实物尺寸(图八)和照片(图九):

图八 BOURS元件引脚尺寸

图九 BOURS元件引脚实物照片

7 改进措施:
短期方法:
可以试验在元件的下部点胶,过回流焊固化来避免元件旋转角度,具体点胶的直径大小要根据试验而定。
长期方法:
(1) 要求供应商改善引脚的制造工艺,要按资料的设计来制作。
(2) 为了生产的需要,要求物料部门引进其他公司生产的可变电阻元件。
8 经验教训:
(1)元件的采购使用,一定要先进行焊接工艺方面的验证,小批量使用没有问题后,才能大批量的进行采购使用,以提高产品的品质。
(2)PCB上焊盘的设计选取一定要根据元件资料的推荐来设计。(因为这个单板已经转产,只有升级时,才可以改变焊盘的设计)。

网友:
看看元件引脚设计制作问题引起焊接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