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SCI等期刊、会议论文等要求进行matlab和Visio图片的保存

楼主(2020-01-21):
1. MATLAB

由于论文中图像必须清晰与整齐,所以复制图像时必须借助一些额外的命令。

1.1 复制

MATLAB中复制图像使用的是“编辑->复制图形”,这样可以保证图像的清晰。而且为了保证清晰,复制到word中的图像必须使用原图,不能再次进行压缩。

此外,要点击“编辑->复制选项”,其中可以选择“剪贴板格式”、“图形背景颜色”和“大小”。“剪贴板格式”个人认为首选“保留信息”,如果发现复制得到图像有偏差,可以尝试选择“位图”进行比较选择。“图形背景颜色”一般选择最后一项。如果选择“大小”下面的“匹配图形屏幕大小”则复制得到的图像和figure窗口显示的图像大小相同。

1.2 大小设置

论文中相同类型图像要使用相同的尺寸,图像无压缩,且一些期刊论文的模板中对图片的大小有具体的规定。设置图像大小的命令主要可以使用set与get。

当使用plot等命令得到图像并且进行坐标、线型等设置之后,首先使用set(gcf,'windowstyle','normal')让figure窗口处于可编辑状态,完后使用set (gcf,'Position',[40,30,600,200])设置图像大小,其中[]中参数为[xmin,ymin,width,height],'Position'通过'units’规定单位,常用的有:pixel(像素,缺省)、inches(英寸)、centimeters(厘米)、points(磅)。例如要求图像高6cm、宽8.3cm,则使用命令set (gcf,'units', ' centimeters ','Position',[4,3,8.3,6]),就可以得到: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一次set命令可能不会得到正确的尺寸,此时再输入一次set命令即可。如果不知道应该设定多大的图像尺寸,可以先通过伸缩figure窗口得到自己感觉适合的尺寸。

这时,使用get (gcf,'Position')就可以得到图像所对应的位置信息。

需要注意,开始时默认的'Position'单位是pixel,但是如果在使用set命令中定义了单位为centimeters,那么之后再使用set或者get时默认的单位就都变成了centimeters。关闭此figure重新得到一个figure后,恢复默认pixel。

1.3保存图像

MATLAB的图像保存时除了需要保存为fig格式以便后续更改使用外,某些期刊还要求提供原始图像,并且对像素有具体要求。例如,如果要求原始图像为400dpi。点击“文件->导出设置”,

选择“属性->渲染”,在“分辨率”处输入400,点击“导出”,

按照论文要求的图像格式选择保存类型,很多期刊为了印刷质量一般要求tif格式,则保存类型中选择“TIFF no compression image(*.tif)”[转载]按照sci等期刊、会议论文要求进行matlab和Visio图片保存

输入文件名之后,点击“保存”即可。

2. Visio

论文中的Visio图像保持相对简单,论文对图片大小无具体要求时:Visio得到的图像复制到word中可以自动调节大小以适应版面:

这时在word中的Visio图处,右击鼠标,选择“Visio对象->Open”(如果没有该项,则alt+双击)就可以得到下图:

然后选择“另存为”,格式选择“Tag图像文件格式(*.tif)”,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分辨率”选择“自定义”,如果要求600dpi,输入“600x600像素/in”(好像是这么大)。“大小”如果选择“源”则得到和word中图像大小相同的图;如果论文对图片有大小要求,那么可以直接先在Visio中进行保存,选择“自定义”,输入宽、高,此时要注意后面的单位选择,再将保存得到的图像复制到word中就可以满足论文对图片大小的要求。这时保存得到的图片达到几十M,如果需要存储更小的图片,选择“常规->数据压缩—>LZW”即可。

注意:此文依据MATLAB2015b与office2016得到,其他版本可能会略有区别。若有错误及不足,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