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开关电源的PFC是什么?感谢!

楼主(2020-01-21):
弱弱的问一下开关电源的PFC是什么?感谢!

网友:
    PFC是功率因素校正,分有源和无源的,用处很大的。普通开关电源用上PFC后性能提升不少,肯定的成本也增加了。所以很多老板不原因用有源功率因素校正(APFC)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