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如何使用XRAM空间?

楼主(2020-01-21):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是51核自带的256byte的SRAM和扩展的XRAM混合的,一般有256SRAM+768XRAM=1KRAM.
如果使用RTOS操作系统,基本都是PC指针切换任务,稍微定义几个人工堆栈,128byte的idate就满了,导致编译失败。
如果此时,把KEIL的内存分配设置成Large模式,虽然能解决使用XRAM的问题,但整个RTOS就失效了。
那么如何有效利用上XRAM呢?

我试着把其他变量用关键词xdata设置到XRAM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把RTOS使用的变量(比如,任务堆栈)也分配到XRAM,RTOS就会失效!

网友:
rtx51 tiny还是挺好用的。 idata基本就是任务堆栈,不能指望再多了。局部变量用xdata。 注意,51的局部变量不是放在堆栈里,是通过覆盖技术实现的。必要的时候查map,看每个任务的覆盖段长度,自己想办法优化。 优化方法太久不用,细节记得不多了。 大概思路,子程序里一个变量,如果先赋值,接着用,然后不再用,就极有可能不会增加覆盖段长度。如果先赋值,然后调用其他子程序,过半天才回来访问这个变量,那这个变量就几乎肯定要占用一点内存。原理有点类似控制堆栈最大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