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角电解电容器

楼主(2020-01-21):
牛角电解电容器属于电解电容器的一种。牛角电解电容是一种通俗的叫法,专业点的叫法是导箔型电解电容。
特点
牛角电解电容器相对比其他导针型电解电容来说一般具有容量大,耐压高等特点。

应用
牛角电解电容器通常在电源电路或中频、低频电路中起电源滤波、退耦、信号耦合及时间常数设定、隔直流等作用。一般不能用于交流电源电路,在直流电源电路中作滤波电容使用时,其阳极(正极)应与电源电压的正极端相连接,阴极(负极)与电源电压的负极端相连接,不能接反,否则会损坏电容器。

发展
就现在的产量来说,铝电解电容器在电容器中占第二位。这类电容器本来是一般的直流电容器,但现 在已经从直流发展到交流、从低温发展到高温、从低压发展到高压、从 通用型发展到特殊型、从一般结构发展到片式、扁平、书本式等结构。其上限容量已扩展到4F左右,使用频率已达到30kHz,工作温度范围已达到-55℃—125℃,有的甚至高到150℃,KFSON/康富松电容甚至是可以做到额定电压700V的牛角电解电容器。

网友:
牛角电解电容器相对比其他导针型电解电容来说一般具有容量大,耐压高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