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I2C接口的时钟日历应用系统

楼主(2020-01-21):
摘要:简述了FC总线的基本工作原理,介绍了此时钟日历系统的硬件组成结构、工作原理和
软件程序设计,重点论述了由PC接口的器件的模块。系统以8位的80C52单片机作为控制核
心,其内部有256字节的RAM和8K字节的ROM。 系统的软件设计使用C语言,它是- -种结构
化、编译型的程序设计语言。

关键词:单片机;I2C;时钟日历; C语言

0 I2c总线概述
I2c总线是一种具有多端控制能力的双向二线
制的同步串行数据总线系统。它可以连接微控制器
及其外围设备,且只通过SDA(串行数据线)及SCL
(串行时钟线)两根线在连到总线.上的器件之间传送
信息,并根据地址识别每个器件。而且,多路微控制
器能够在同一个PC总线上共存。
1 系统的硬件构成
设计采用INTEL 公司的MCS- 51- 80C52单片
机作为系统的控制核心,外围芯片采用串行可编程
接口,系统接线简单且可靠性高。系统的结构框图
如图1。
1.1 外存储器单元
系统中选用的外存储器有EPROM芯片
AT24C256(FC接口), PCF8583自带的RAM单元和
X5045(SPI接口)。与单片机的连接如图2。1.2 时钟日历单元
设计使用的时钟日历芯片为PCF8583,它是带
rC总线接口并有极低功耗( 10mA)的时钟日历芯
片,其中还有256字节的静态RAM,PCF8583也可以
作为-一个6位的BCD码事件计数器,故在系统中应
用非常广泛。PCF8583 有三个主要功能,即日历时
钟可使用32.768kHz或50Hz时基,可自动计时、编
程设定、编程起闹;事件计数器可进行事件计数编程
256*8 bit的SRAM,地址自动增量,其工作原理与
--般带PC接口的RAM相同CF8583的日历时钟、
事件计数器的全部工作状态设置、控制、时钟/事件
计数、时钟/事件编程起闹、中断管理等,占用了
RAM的00H~ 0FH空间作为工作寄存器、计数器、定
时器使用。由于日历时钟与事件计数器占用的
RAM空间重叠,而且片外电路亦不相同,故PCF8583
做时钟日历就不再做事件计数器使用,反之亦然。
本设计中使用的是PCF8583的时钟日历时钟。
PCF8583硬件电路及时钟日历单元与单片机连
接电路如图3。C1是微调电容,大约40pF,可以在小
范围内调节时间的准确性,C2是滤波电容。AO接高
电平。

附件下载:

网友:
系统以8位的80C52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其内部有256字节的RAM和8K字节的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