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窝通信模组定义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0-01-21):
有没有专家讲解讲解

网友:
对无线蜂窝通信模组(以下简称模组)比较普遍的定义为,模组是将基带芯片、存储器、功放器件等集成在一块线路板上,并提供标准接口的功能模块,各类终端借助无线模组可以实现通信功能。
因此蜂窝通信模组的作用是承载了端到端、端到后台服务器的数据交互,是用户数据传输的通道,是物联网终端的核心部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