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layout如何语言切换

楼主(2020-01-21):
Pcb里如何把中文切换成英文

楼主:
系统变量里为何没有MGC_pCB_LANGUAGE这个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变量里为何没有MGC_pCB_LANGUAGE这个变量

手动创建一个

网友:
    查看/工具栏/自定义/选项/界面语音---->选择English,重新打开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