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计算5种方法

楼主(2020-01-23):
电感的计算5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加载其电感量按下式计算:
线圈公式
阻抗(ohm) = 2 * 3.14159 * F(工作频率) * 电感量(mH)
设定需用 360ohm 阻抗,因此:
电感量(mH) = 阻抗 (ohm) ÷ (2*3.14159) ÷ F (工作频率) = 360 ÷ (2*3.14159) ÷ 7.06 = 8.116mH
据此可以算出绕线圈数:
圈数 = [电感量* { ( 18*圈直径(吋)) + ( 40 * 圈长(吋))}] ÷ 圈直径 (吋)
圈数 = [8.116 * {(18*2.047) + (40*3.74)}] ÷ 2.047 = 19 圈
第二种方法:
空心电感计算公式:L(mH)=(0.08D.D.N.N)/(3D+9W+10H)
D------线圈直径
N------线圈匝数
d-----线径
H----线圈高度
W----线圈宽度
单位分别为毫米和mH.

第三种方法:
空心线圈电感量计算公式:
l=(0.01*D*N*N)/(L/D+0.44)
线圈电感量 l单位:微亨
线圈直径 D单位:cm
线圈匝数 N单位:匝
线圈长度 L单位:cm
第四种方法:
频率电感电容计算公式:
l=25330.3/[(f0*f0)*c]
工作频率:f0 单位:MHZ 本题f0=125KHZ=0.125
谐振电容:c 单位F 本题建义c=500...1000pf 可自行先决定,或由Q值决定
谐振电感:l 单位:微亨
第五种方法:
线圈电感的计算公式
1、针对环行CORE,有以下公式可利用IRON)
L=N2.AL L= 电感值(H)
H-DC=0.4πNI / l N= 线圈匝数(圈)
AL= 感应系数
H-DC=直流磁化力 I= 通过电流(A)
l= 磁路长度(cm)
l及AL值大小,可参照Micrometal对照表.例如:以T50-52材,线圈5圈半,其L值为T50-52(表示OD为0.5英吋),
经查表其AL值约为33nH
L=33.(5.5)2=998.25nH≈1μH
当流过10A电流时,其L值变化可由l=3.74(查表)
H-DC=0.4πNI / l = 0.4×3.14×5.5×10 / 3.74 = 18.47 (查表后)即可了解L值下降程度(μi%)
2、介绍一个经验公式
L=(k*μ0*μs*N2*S)/l
其中:
μ0 为真空磁导率=4π*10(-7).(10的负七次方)
μs 为线圈内部磁芯的相对磁导率,空心线圈时μs=1
N2 为线圈圈数的平方
S 线圈的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l 线圈的长度,单位为米
k 系数,取决于线圈的半径(R)与长度(l)的比值.
计算出的电感量的单位为亨利.
k值表
2R/l k
0.1 0.96
0.2 0.92
0.3 0.88
0.4 0.85
0.6 0.79
0.8 0.74
1.0 0.69
1.5 0.6
2.0 0.52
3.0 0.43
4.0 0.37
5.0 0.32
10 0.2
20 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