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芯电感

楼主(2020-01-22):
空芯电感

  • 1空芯电感的作用
  • 2空芯电感的主要参数
  • 3空芯电感的应用
  • 4空芯电感的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空芯电感的作用编辑

  1、空芯电感阻流作用   空芯电感线圈中的自感电动势总是和线圈中的电流变化抗。空芯电感对交流电流有阻碍作用,阻碍作用的大小称感抗xl,单位是欧姆。它和电感量l和交流电频率f的关系为xl=2πfl。

2、调谐和选频作用   空芯电感和电容器并联可组成lc调谐电路。即电路的固有振荡频率f0和非交流信号的频率f相等,则回路的感抗和容抗也相等,于是电磁能量就在电感、电容来回振荡,这就是lc回路的谐振现象。谐振时电路的感抗和容抗等值又反向,回路总电流的感抗最小,电流量最大(指 f="f0"的交流信号),lc谐振电路具有选择频率的作用,能将某一频率f的交流信号选择出来。

2空芯电感的主要参数编辑

  1、电感量   电感量L是线圈本身的固有特性,和电流大小无关。电感量一般以特定的名称标注。   2、感抗   电感线圈对交流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称感抗XL,单位是欧姆。   3、品质因素   品质因素Q是表示线圈质量的一个物理量,Q为感抗XL和其等效的电阻的比值,即:Q=XL/R。   线圈的Q值越高,回路的损越愈小。线圈的Q值和导线的直流电阻,骨架的介质损耗,屏蔽罩或铁芯引起的损耗,高频趋肤效应的影响等因素有关。线圈的Q值通常为几十到几百。   4、分布电容   线圈的匝和匝间、线圈和底版、线圈和屏蔽罩间存在的电容被称为分布电容。分布电容的存在使线圈的Q值减小,稳定性变差,因而线圈的分布电容越小越好。

3空芯电感的应用编辑

  空芯电感主要应用于感应接收、调焦、磁卡、磁头、大电流线圈、低压电器、工业控制、家用电器、汽车电子、SMT贴装、手机、无线收发、电子导航器、电源调整器、放大器、供应器及滤波等领域。

4空芯电感的安装使用注意事项编辑

  任何电子设备中的电子元器件安装板,都是经过工程技术人员根据使用的各种元器件的性能特点,精心安排、全面布局、合理设计出来的。作为空芯电感的使用安装者,注意如下的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1)空芯电感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空芯电感的装配位置和其他各种元器的相对位置要符合设计的规定,否则将会影响整机的正常工作。例如,简单的半导体收音机中的高频阻流圈和磁性天线的位置要适当安排合理;天线空芯电感和振荡空芯电感应相互垂直,这就避免了相互耦合的影响。   (2)空芯电感在安装前,要进行外观检查   使用前,应检查空芯电感的结构是否牢固,线匝是否有松动和松脱现象,引线接点有无松动,磁芯旋转是否灵活,有无滑扣等。这些方面都检查合格后,再进行安装。   (3)空芯电感在使用过程需要微调的,应考虑微调方法   有些空芯电感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进行微调,依靠改变空芯电感圈数又很不方便,因此,选用时应考虑到微调的方法。例如单层空芯电感可采用移开靠端点的数困空芯电感的方法,即预先在空芯电感的一端绕上3圈~4圈,在微调时,移动其位置就可以改变电感量。实践证明,这种调节方法可以实现微调±2%-±3%的电感量。应用在短波和超短波回路中的空芯电感,常留出半圈作为微调,移开或折转这半圈使电感量发生变化,实现微调。多层分段空芯电感的微调,可以移动一个分段的相对距离来实现,可移动分段的圈数应为总圈数的20%-30%。实践证明:这种微调范围可达10%-15%。具有磁芯的空芯电感,可以通过调节磁芯在空芯电感管中的位置,实现空芯电感电感量的微调。   (4)使用空芯电感应注意保持原空芯电感的电感量   空芯电感在使用中,不要随便改变空芯电感的形状。大小和空芯电感间的距离,否则会影响空芯电感原来的电感量。尤其是频率越高,即圈数越少的空芯电感。所以,目前在电视机中采用的高频空芯电感,一般用高频蜡或其他介质材料进行密封固定。另外,应注意在维修中,不要随意改变或调整原空芯电感的位置,以免导致失谐故障。   (5)可调空芯电感的安装应便于调整   可调空芯电感应安装在机器的易于调节的位置,以便于调整空芯电感的电感量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

网友(2020-04-20):
任何电子设备中的电子元器件安装板,都是经过工程技术人员根据使用的各种元器件的性能特点,精心安排、全面布局、合理设计出来的